[家电] 想做一台自动售伞机

楼主(2019-09-11):
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说说设想:1.使用树莓派加EC20 4G模块开发
2.服务器方面使用mqtt通信。
3.编程方面使用python
说说本人,一枚对电子感兴趣的程序猿
现遇到如下问题:
1.丝杆带步进电机"价格不菲"
并且需要驱动器驱动
如果换成直流减速电机的话,只需要一个继电器。树莓派控制继电器,使用定时可以丝杆走到预设的距离吧?
请大家不吝赐教,哈哈

网友A:
类似子弹带的结构如何,需要的时候将伞推出,只要不是大震动应该不会掉,放的时候也算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子弹带的结构如何,需要的时候将伞推出,只要不是大震动应该不会掉,放的时候也算简单 ...

现在的想法有点类似弹夹,先提升,再用推杆推出

网友B:
就像一排弹匣并列,(不同价格)
指定某一弹匣弹出,
然后平推出来,

网友:
自动售卖机的螺旋簧状结构就挺好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像一排弹匣并列,(不同价格)
指定某一弹匣弹出,
然后平推出来,

底部通过弹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