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求科普】断丝取出器,有没有用?哪种好?

楼主(2019-09-11):
原理就是反丝。常见两种:

图中是1号至6号,直径再往上大一些,就是所谓的7号,8号,可分别用于水管断丝取出,比如很容易拧断的锌合金三角阀,劣质水龙头。家用一般是7号吧?即4分管。8号不知道谁用。。。

第二种最小是0号,理论上可以取出更小的螺丝。设计也似乎更合理,一头可以在断丝或者滑牙上打孔,然后换另外一头拧;而第一种得分别配合不同的麻花钻才成。

谢谢各位指教先!

网友A:
没真用过。近几天老是有坛友在提。昨天买了一个4.9元包邮的放家里求心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真用过。近几天老是有坛友在提。昨天买了一个4.9元包邮的放家里求心安。 ...

用时方恨少。以前我遇到断丝,都是直接手钻打掉螺丝帽。但有时候必须把残根弄出来,所以值得备用。
另外我家里洗菜槽的热水三角阀,锈得一碰就掉渣。一直不敢换,怕断。但据说7号并不好用,还不如钢锯条开缝+一字螺丝刀撬?求可靠说法。。。

网友:
买 过一个取自来水龙头的好用,但好大好重,百年用一次的东西,还得有个地方存着!

网友A:
眼拙看了一下发现
图一是取4分、6分水管残留物的
图二貌似是取自攻螺丝的。
都不是一个东西吧。直径差距巨大。
求用过的老师傅掌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眼拙看了一下发现
图一是取4分、6分水管残留物的
图二貌似是取自攻螺丝的。

这是正解,不是同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正解,不是同一种

不要被照片欺骗。1号至8号的直径是统一的。从左至右:上图是1-6号,下图是0-4号;
上图第一根和下图第二根是差不多大小的。

。下图是取自攻螺丝专用,这句话倒是没错。但上图也一样:取水管断丝的7号和8号,图中没有列出。。。

网友:
下面这种4341材质 怕是用不了几次

网友:
使用这东西需要碰运气的,既然是断丝,往往都是锈死的(特别是两种不同金属如铜和铁等),靠这东西硬拧弄不好断丝没取出倒是把别处给弄断了。其实断丝如果是那种锌合金水龙头之类的渣材料,真不如钢锯条开口后用一字螺丝刀撬或者用小凿子慢慢凿。

网友:
第一次坏了用断锯条用了3个多小时累死人。更何况一些地方根本不方便操作。
前年又碰坏了一个合金龙头,特地买了上图大大小小的一套,好用。后来又用了一次,总的来讲实用,有备无患。
弯头短的7号会顶到弯头,可以7号拧出痕迹,8号取出。

网友:
第一种用机牙螺丝的  还有一种是粗齿的 要钻孔比较深 也跟容易吃上力气 第二种是给自攻钉一类用的 钻的比较浅 不容易吃力 这两种都要买 互相不能代替

网友:
反方向的钻头也有,只是售的很少,品种很少

网友C:
图2这种慎重 除非你能确定你能买到高质量的 我买了一套 取断丝时取出器断到了螺丝里 取出器比多数钻头硬的多 钻不开孔没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2这种慎重 除非你能确定你能买到高质量的 我买了一套 取断丝时取出器断到了螺丝里 取出器比多数钻头硬的 ...

嗯。我也担心这个。断丝、滑牙往往说明很紧,需要较大力矩才能出来。所以取出器本身要更硬,更韧;和断丝的接触面积越大越好。这种实在太浅了。

网友(2020-04-11):
断丝取出器,其实挺坑的。我用过两次,两次都把热熔管的接头搞分家了。。两次都砸墙,换掉墙内的弯头。。

如果墙里面是热熔管, 用断丝取出器就要小心了!!!

网友:
用过4分管断丝取出器,拧一个锌合金角阀断在墙里的部分,基本不管用,再大力的话怕破掉内螺纹,最后还是断锯条拉断锌合金断头,螺丝刀子剔出残渣,费了半天劲加一脑瓜汗水。
至于断螺栓就没弄过,可能好使吧?

网友:
取四分管断丝,最好的是合适的锯条,因为能断进去的基本上都是锌合金的材质,为了热熔接头的安全,锯条最可靠,最安全。螺丝断了还是取出器方便。

网友C:
两种都用过。第一种取过滑了的顶丝。第二种取螺丝钻好孔后取得时候断钻好的孔里了 材质硬 钻不动 彻底取不出来了,建议买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两种都用过。第一种取过滑了的顶丝。第二种取螺丝钻好孔后取得时候断钻好的孔里了 材质硬 钻不动 彻底取不 ...

嗯。反正我现在两者都买了备用

网友:
2月份发贱,发现洗脸池角阀是锌合金的,不爽,扳手刚一上就碎了。以前就是怕准备了7-8号,弄半天还是下不来,不敢用大力。那个时候人都找不到,还好,7号裹上生胶带,堵住了。没有冷水,用的是热水管道的水。等有机会再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