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闲来无事拆个 FLUKE 17B+ 福禄克 万用表

楼主(2019-09-11):
上图    下次在把家里的15+ 拆开看看 好大的牛屎芯片  滑溜溜 光亮亮滴

网友:
有福禄克的壕。

网友:
我去,被你头像迷惑了,以为熊大呢,原来是熊二!

网友:
自己换个硬芯,这种表好换。

网友:
只能口水了,我最好的表是胜利了,平时都不用

网友:
保险都能买个炮灰表了

网友A:
真心看不上这种表,起码115起步

网友:
这牛屎一点都不圆,差评!

网友B:
我的17B很诡异,测小电容没事,测容量10微以上的电解就不行,百思不得其解,按说明书量程应该到1000微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的17B很诡异,测小电容没事,测容量10微以上的电解就不行,百思不得其解,按说明书量程应该到1000微啊 ...

福禄克这个系列的测电容就是很慢,多等会就行了吧,不会是等很久也没反应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福禄克这个系列的测电容就是很慢,多等会就行了吧,不会是等很久也没反应吧 ...

是没有正确结果,等很久也是需要的,但测小电容倒挺准的,电解基本不行

网友D(2019-12-01):
今天在某鱼420剁手了个17B+库存机,这个价合适吗

网友(2020-08-27):
引用 网友A:
真心看不上这种表,起码115起步

我也是,但是同事喜欢福禄克的,还弄坏了几个,不过挺重的,比国产的有手感,我还是喜欢UTD191T,感觉不错,血泪买了VC189A那精度真的牛逼,胜利在高端万用表还是很用心的,就是低端全牛屎芯片,个人感觉胜利要比优利德耐摔得多,福克奇怪了我没有弄坏过,我同事竟弄坏了3个F15的,他现场测试电流不知道弄烧的,理论最多烧保险,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今天在某鱼420剁手了个17B+库存机,这个价合适吗

感觉你不如要UT191T,精度可以,档位有点松,也不知道是不是个别表,某宝新的要500左右,碰个打折的应该更便宜。

网友:
这么新,你是放在家里看么?

网友:
我的优利德UT61A  拆开里面该有的都有  还是 硬封IC的!

网友:
那么贵的表居然是牛屎,还特么一点都不圆。

网友(2020-10-31):
福禄克的败笔主芯片软封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