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求教】马桶底座必须玻璃胶?速干水泥成不成?

楼主(2019-09-11):
打玻璃胶主要是为了防止移位,理论上,马桶后部设计了左右两个孔,套在地面的螺栓上来固定的。但真这么干的很少,全靠胶。

但玻璃胶干得慢啊。。。有种速干水泥,5分钟就凝结的。为何没人用?速度太快,不好施工?

网友:
用水泥时间久了会把马桶撑裂

网友:
膨胀系数不一样吧,还是偏柔性连接好些

网友:
固定胶必须有一定的弹性 和韧性 速干水泥不行
一般使用的都是中性防霉硅酮胶

网友A:
提示这种胶是靠吸收水气凝结的所以是由外而内的固化 水气 不是水啊  或者加温30-40度 不能太高  但注意啊 最好还是保持通风让其自己固化最好 这种胶凝结时间取决于你涂多厚了 但注意不能单纯为了快干而少涂胶 不然是要返工的亲

网友:
用玻璃胶虽说凝固时间相对长,但在往后维修时更方便,时间长了不容易着色更顺眼。速干水泥固化后遇到如维修时不方便,再者师傅们用玻璃胶既方便又干净何乐而不为!

网友:
刚柔刚连接,有缓冲之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示这种胶是靠吸收水气凝结的所以是由外而内的固化 水气 不是水啊  或者加温30-40度 不能太高  但注意啊  ...

多谢指教!也谢谢楼上下各位。说的有道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也谢谢楼上下各位。说的有道理

我家用的是白色的硅酮胶。

网友B:
我什么胶都不用,只是把它垫好,不活动即可;
帮着邻居家安装的,也是如此,当时没有打胶,后来邻居说干脆不用打胶了;
有下水口和密封圈限制,不会移位的;现在使用螺栓固定的款式已经很少了,许多马桶背后有俩孔,是排气的了吧;使用水泥封马桶的,大约在世纪之初的很多工程中常见,现在都是贴好地面砖,预留110口径的PVC接口(高出地面一公分多即可);
打胶的作用,其实就是美观和防止位移,也不会有异味;
不打胶,有积水的话,可能会造成马桶底座内部部分积垢,时间久了,也许会产生少许异味。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谢指教!也谢谢楼上下各位。说的有道理

用吧,没事的,我家里马桶是我亲自安装的,信不过包工队,几千块钱一个呢,第一地板要干燥,二玻璃胶用多点,人蹲上去都没事,不太喜坐着。

网友:
胶会霉,用 那种 金刚泥 塑钢泥 美观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什么胶都不用,只是把它垫好,不活动即可;
帮着邻居家安装的,也是如此,当时没有打胶,后来邻居说干脆 ...

因人而异吧,二百来斤坐在上面不换姿势或许没问题,拧身够手纸很可能会杯具,另外有些马桶底部不一定与地砖贴合的那么严实也碰到过有微幅摆动的,要么涨栓要么铺胶总是用一种靠谱些,那两个孔真的是固定螺栓孔,不是透气的,因为如果透气一定是透*气。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因人而异吧,二百来斤坐在上面不换姿势或许没问题,拧身够手纸很可能会杯具,另外有些马桶底部不一定与地 ...

这种马桶有安装螺丝的孔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种马桶有安装螺丝的孔么?

靠后面的两个孔应该是安装孔,如果密封法兰严格密封并且安装完毕的马桶不再有任何移动就不应该有气体溢出,凡是这些孔漏味的都是密封法兰漏气了,而马桶安装的基本要求就是要保证法兰不漏气味对吧,再有,现在有些安装马桶糊弄人的都是马桶安装完成后用胶枪打胶,这种方法很容易使在使用一段时间后产生松动,不管别人怎么做,我的方法是将马桶坐在胶上,隔天后刀割铲除四周挤出来的残胶,而我的方法一般需要两个人来操作而且需要在地砖上画出管道中心的大十字线以及马桶底座的轮廓线。

网友:
用水泥的话拆的话怎么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后面的两个孔应该是安装孔,如果密封法兰严格密封并且安装完毕的马桶不再有任何移动就不应该有气体溢出 ...

聪明人,马桶先放上去,底座轮廓线用铅笔划好,残胶当时就可以清理,最后地板用天那水彻底洗洗,一次搞定。

网友:
我家涂了一晚上我就用了。。。。一直到今天快7年了。。没事

网友:
我家用的是透明的硅酮胶,型号是88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吧,没事的,我家里马桶是我亲自安装的,信不过包工队,几千块钱一个呢,第一地板要干燥,二玻璃胶用多 ...

蹲马桶特别容易踩破马桶,马桶破裂后割伤屁股,如果伤了大腿动脉都有生命危险,建议还是别这么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