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苏泊尔IH电饭锅CFXB40HC3-120

楼主(2019-09-11):
苏泊尔IH电饭锅,型号CFXB40HC3-120,故障开机无动静。拆开,保险丝断,进一步查整流桥,IGBT均烧短路,再往后查,连两个推动三极管也烧短路。连同脉冲控制信号输出的lm339第二脚对地也只有50欧左右,lm339也坏了。为什么烧成这样?再查辅助电源端也短路,接上好整流桥,IGBT不接,辅助滤波电容电源端300v没有,用刀刻将与之相连电压调整IC输入端断开,滤波电容电源端300v就有了,不知道电压调整IC的型号,曾发帖请教网友,网友cptw2006热心告诉我是MP150,邮购买了换上输入300v,输出18v有了。再次谢谢cptw2006!,再往下查,18v给IGBT的两个推动三极管供电的q103也烧短路。拆下检查,发现一个不解的问题,请大家议议:我把这部分电路画出来,大家看看是不是有问题?Q103的e,c两极是不是反了,我怎么看都觉得是接反了。如果说接反了怎么能工作?我想三极管e,c两极反了其实也能工作,只是放大倍数变得很小只有几倍,这样也可能勉强工作,只是单片机20脚输出低电平时,Q103只是微导通,不是开关状态,IGBT的两个推动三极管供电也不可能有18v,这样IGBT和两个推动三极管也不是工作在开关状态。是不是这样引起大规模损坏?这不是设计严重失误吗?
当然我水平有限,只是我个人猜测,请高手谈谈?我修复是不是应该把e,c两极反过来?

网友A:
这真的是电饭煲吗

Q103 是8050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真的是电饭煲吗

Q103 是8050吧?

Q103 是8550

网友B:
你这电饭煲的型号和我刚修的一个不太一样,但主板是一模一样,我修那个已经还给别人了,不然我拆开看看8050是不是装反了。翻看了修理时拍的照片,唯一拍的一张主板正面图片还看不到,被风扇那个塑料卡子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电饭煲的型号和我刚修的一个不太一样,但主板是一模一样,我修那个已经还给别人了,不然我拆开看看8050 ...

谢谢回复,三极管是8550,pnp。这个管子在pcb板的安装和ecb标号,我反复核对过,就是我画图纸上的接法。

网友C:
看到一个虚焊的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到一个虚焊的脚

我是把原来的拆掉,把这个这个三极管插在上面,三个脚都没有焊,我是想和网友们讨论确定后再焊。

网友:
我前两天也修过一台HI的这种电饭锅。
是工作一段时间后,就CPU直接不工作。
然后小电流工作,大电流就又重启。
后来是主电源18V芯片问题,不稳定。另7805的副电源原设计脚也太近……
这个三极管是控制IGBT工作(保护)的,搜一下电磁炉的原理电路,都有这么个设计。
不过,维修嘛……都是假定原来能正常工作,所以重点该关注的是,为什么会坏,哪里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把原来的拆掉,把这个这个三极管插在上面,三个脚都没有焊,我是想和网友们讨论确定后再焊。 ...

8050和8550管脚排列好像有两种,更换要按照实际电路来

网友:
如果真坏那么多……我觉得没有维修的必要了。

不过,我怀疑……苏泊尔的产品的该有的保护与用料都还可以的,不太容易一下子都爆了。

楼主:
上市的产品就成熟?就我修的这个,可以说一点都不成熟,就拿我从实际pcd板画出的这一小部分电路就毛病很多,首先IGBT管栅极与发射极之间应该有一个20v左右的稳压管,一旦IGBT管被击穿,保护两个推动管,这是这种电路的常规基本做法,而且两个推动管与339脉冲信号源之间光光的直通,一个缓冲元件也没有,这才造成这个机子从IGBT管到339脉冲信号源IC一烧无余,        Q103只是小电流电源供给管,应该工作再开关状态,基本没有可能损坏,很可能就是C,E反接造成的。
顺便说一下,这个板子损坏太多,我本来准备从淘宝买一个新板,问了几家都没有现货,为什么?是不是这个板子损坏率太高?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上市的产品就成熟?就我修的这个,可以说一点都不成熟,就拿我从实际pcd板画出的这一小部分电路就毛病很多 ...

不是同一个型号,供你参考:

网友:
8050和8550管脚排列好像有两种,更换要按照实际电路来

楼主:
谢谢回复,这个电路是经典设计。苏泊尔的可能要加入定时预约,所以vcc受单片机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同一个型号,供你参考:

谢谢回复,这个电路是经典设计。苏泊尔的可能要加入定时预约,所以vcc受单片机控制。

网友:
哈,被怼了……
两种理念吧,对于我来说,只是想解决问题,修好了交差就行。
楼主不仅是找问题,还找设计缺陷……这样也蛮好的,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更进一步,精神可嘉。

想想从前,我也会对现有板子做改进……求精度,求稳定,力争完美。后来……能用就行……颓了。

网友:
三极管又不是只有一种工作状态

网友(2020-01-17):
我家的就是这种电饭煲,直接不通电,插电没反应,还有人能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