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西普尔电瓶车充电器有希望改成锂电的吗?

楼主(2019-09-11):
好久发帖了,知道这里大神多,请教一下这个西普尔代工依莱达的48V铅酸电池充电器有没有机会改成锂电的,
充电器在末段会拉高电压到59V,不适合48V的锂电,希望有没有办法让其始终横流到54.6V就能停掉或者电流变小不升压
这个充电器好像是HT45F0049的单片机控制,没有找到431

网友A:
要找到电路图,把浮冲电路去掉,然后把转灯电流改小至100ma就可以了

网友:
单片改起来更麻烦点,但无非就是改检流电阻反馈端和电压反馈端。就是调整分压电阻到合适的比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找到电路图,把浮冲电路去掉,然后把转灯电流改小至100ma就可以了

电路图找不到啊,这芯片资料都找不到啊

网友B:
我试过直接改431,结果电压在几v乱跳。能用就行了,不管他了。

网友:
单片机里面写的是铅酸电池的充电参数,这个没法改啊,除非你会写单片机,并且有相关电路图和烧录器

网友:
可以用14串的三元锂电不作任何改动

网友:
输出电容边上的那个不是431?

网友:
把高恒压去掉,改输出电压,合适电流就行了

网友:
你电池太渣 ,13串的。 我找联盟商家买的48V,别人直接就是14串的  ,58.8V充电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过直接改431,结果电压在几v乱跳。能用就行了,不管他了。

是的,改成431就能调电压了!

楼主:
看来最好的方法就是挂闲鱼卖掉拉倒,折腾不来了

网友:
改电压容易,改电流不易,特别是有单片机的。

网友(2019-11-06):
楼主最后改好了没有,我也有个这样的想折腾下,进来学习。

网友(2019-12-20):
参考:合泰HT45F5Q-2
ht45f5q具备2kx14 flash program rom、64 byte data ram、32 byte data eeprom、内建精准rc oscillator (hirc 8mhz),4信道12-bit adc用于电压、电流及温度检测、1组10-bit STM除了可设定成计时功能外,也可设定成pwm输出进行风扇调速,lvd与lvr用于侦测系统电压,避免过低的工作电压造成不稳定,ocp、ovp硬件保护可由外部电阻进行参数调整。
  传统的反驰式(flyback)架构充电器电路,mcu需要外接运算放大器(opa)、比较器(cmp)以及tl431等组件进行充电控制,ht45f5q(电路外围无TL431芯片)整合了上述功能,大幅减少外加组件,并将定电压(cv)、电流(cc)回授控制、过电压保护(ovp)以及过电流保护(ocp)等功能,以独立硬件方式整合在专用ic内,其稳定性以及安全性都如同外接电路一样可靠,在充电器产品生产时,搭配adc读取充电器输出状态,并将校正参数写入mcu内建eeprom,可省去传统人工校正,提高生产效率。
  ht45f5q为高整合度mcu,可省去外接零件、减少pcb面积以及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价格优势,提供16nsop封装可轻易完成充电器应用。
  ht45f5q与holtek其他8-bit mcu相同,具有符合工业规格与高抗噪声特性,并且在安全性、稳定性都比目前传统充电器应用上更好,同时提供软硬件功能齐全的发展系统ht-ide3000,包含有实时仿真、内存 / 缓存器存取、硬件断点逻辑设定、执行追踪分析等功能,适合需要更快速并更具效率来发展程序及除错的用户进行产品开发。

网友:
Holtek在充电器产品领域MCU,继HT45F5Q之后再度推出HT45F5Q-2,与前一代相比,除了提供更多I/O及UART外,并增强充电管理模块(Battery Charge Module)功能,更易于恒压(CV)及恒流(CC)死循环充电控制。

网友C:
HT45F5Q-2应用须知及原理图

网友(2020-09-05):
引用 网友C:
HT45F5Q-2应用须知及原理图

根本不是这个资料。别误导别人。

网友:
没看清ic,不过,猜测是类似于3842+sp130方案,肯定可以改
那个8脚ic,网上都说是单片机,我自己判断是继电器原理,可能内部有个定时器

网友:
网上有人说这个单片机没有高恒压功能。电动车论坛有人直接改电压后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