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AMD处理器对比

楼主(2019-09-11):
开四核没有三缓的速龙X3 410e 默认主频2.6好像是,记不清了
双核翼龙2 545 带三缓主频3.0,开不了4核可以开三核
这样只开核用不超频的话,哪一个更强
4核没有L3的2.6强还是3核带L3的3.0好
平时主要是浏览网页,一般应用,偶尔玩点CF之类的游戏
8G内存,显卡也还可以

网友:
差不多吧,非要选,我就选翼龙,频率高点代三缓

网友:
低频4核的使用体验不一定有高频3核好,有三缓的比没三缓的效果好,当然,指的同一架构。

网友A:
x3 410开成x4 620
x2 545开成x3 740
天梯图上前者大约1.35后者大约1.25(core 2 duo e8400=1)
然后很多程序对三核的优化并不好

再然后,545开4核的几率不是应该很高嘛,怎么只开了三核?

网友:
玩游戏选AMD
办公选  intel

楼主:
引用 网友A:
x3 410开成x4 620
x2 545开成x3 740
天梯图上前者大约1.35后者大约1.25(core 2 duo e8400=1)

545开4直接死掉,开3稳定
开4的没有L3,主频低点
开3的有L3,主频高点
怎么选

网友B:
x3 410E是省电的处理器,当年是4核问题变成三核,我现在也在用410e,不过我原来开过一段时间4核,就算测试稳定,但是使用起来有死机现象,所以一直三核用,其实没多大区别感觉。不过游戏或者应用还是高频为王道,而且现在就算所谓的游戏多核支持,都是双核,不是n核(除了某几个国外游戏),还是高频至上为主!而且最重要一个,410玩不了开核也玩不了,545开核也同理,现在的新游戏不要考虑10年前的cpu。。。。。而且当年amd还被i3一个打一家的情况。。。

网友A:
引用 楼主:
545开4直接死掉,开3稳定
开4的没有L3,主频低点
开3的有L3,主频高点

545开4关l3,试过没?
AMD k10 l3帮助不是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545开4关l3,试过没?
AMD k10 l3帮助不是很大

反了
K10没L3叫速龙,有L3就叫翼龙
L3性能提升重大,宁可牺牲主频也要L3

另:老K10别纠结了,烂街价,不如直接买真4核或上i5

楼主:
引用 网友B:
x3 410E是省电的处理器,当年是4核问题变成三核,我现在也在用410e,不过我原来开过一段时间4核,就算测试 ...

X3 420e 2.6G,开核也是65W的B20e没有L3,545开3核功耗大约也得95W吧
论性能感觉开3的545能强点,不过这两个半斤八两吧,能耗比的话反而420e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反了
K10没L3叫速龙,有L3就叫翼龙
L3性能提升重大,宁可牺牲主频也要L3

就只玩AMD,物尽其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只玩AMD,物尽其用

fm1啊,性价比极高,有usb3 sata3

楼主:
引用 网友D:
fm1啊,性价比极高,有usb3 sata3

那倒也是,但那不就平台全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fm1啊,性价比极高,有usb3 sata3

不FM1性价比非常低,处理器很废还少,撑死不到2代i5的性能,但功耗高出快1倍,而且最高也就“i5”。
带双3的主板稀少还贵

1155才是性价比,i5才200出头,1代E3 300多。就主板贵(100+,但跟双3的FM1持平)

甚至FM2/FM2+的性价比也远高于FM1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不FM1性价比非常低,处理器很废还少,撑死不到2代i5的性能,但功耗高出快1倍,而且最高也就“i5”。
带双 ...

我在咸鱼20元包邮买的FM1坏板,刷个bios就好了,然后淘个15元的X4 631用得爽歪歪。插个旧的亮机卡,功耗是大些,性能也够用了。FM2/FM2+是公认的失败品,同功耗性能还不如FM1。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在咸鱼20元包邮买的FM1坏板,刷个bios就好了,然后淘个15元的X4 631用得爽歪歪。插个旧的亮机卡, ...

我前段时间也60买了块二手FM1+3400你配的是什么亮机卡,推荐一下,不玩游戏.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在咸鱼20元包邮买的FM1坏板,刷个bios就好了,然后淘个15元的X4 631用得爽歪歪。插个旧的亮机卡, ...

虽然推土机=K10 除以2
但FM2指令集+高频可以抹平框架差异
因为FM1虽是改进型K10.5,但受限与“产品线”的限制,性能受到限制(没L3、没主频)。
然后就是吓人的功耗和老旧的核显框架。

实际用起来伪四核的FM2并不比FM1难用到哪里去(四前端,非浮点运算时等于4核),反倒是核显差距和高频带来的爽快感更好。

但...这一切在垃圾价的1155面前都是浮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虽然推土机=K10 除以2
但FM2指令集+高频可以抹平框架差异
因为FM1虽是改进型K10.5,但受限与“产品线”的 ...

1155什么都好,就是主板贵

网友:
引用 网友D:
1155什么都好,就是主板贵

不要太纠结2手硬件的价格,因为......那些差价一顿饭钱就抹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