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哭了,拆了装不回去的炮灰dt830l万用表

楼主(2019-09-11):
发帖后根据高手坛友的提示,重新折腾了两次现在恢复使用功能了(万谢)

邮费比表贵
买来看看做工的下限
刷新了认知
pcb还是拼凑的,民科无敌了
没按套路随手乱拆没拍照,装回去显示数字不正常,

网友A:
你仿佛在逗我 这不是TB那个万用表套件吗 除了壳子和旋钮颜色不一样 里面PCB 一毛一样 跟玩具一样 大部分东西都是焊好的 自己只用焊很少的一部分

网友B:
怎么不正常?估计是拨盘连接触点位置放错了或者斑马胶位置不对。

网友:
哈,我也买过一个,8.8包邮,就颜色不一样,用了一年坏了。那是我从指针万用表升级数显万用表的第一个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仿佛在逗我 这不是TB那个万用表套件吗 除了壳子和旋钮颜色不一样 里面PCB 一毛一样 跟玩具一样 大部分东 ...

应该不是,套件好像都是直插件,这个都是贴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仿佛在逗我 这不是TB那个万用表套件吗 除了壳子和旋钮颜色不一样 里面PCB 一毛一样 跟玩具一样 大部分东 ...

不是套件,是成品。

套件的pcb都还是一个整体,这个插表笔的那块直接是粘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正常?估计是拨盘连接触点位置放错了或者斑马胶位置不对。

应该是这两个位置。拆开的时候因为在反面。没有拍照或者仔细记一下位置。
现在我连屏幕那块玻璃的正反都搞不清了。

网友:
拆得好认真,还好这万用表不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不是,套件好像都是直插件,这个都是贴片的。

有那种傻瓜级别的焊几根线 和康铜丝  啥简单的就好 剩下的就是装配 而且有些居然还给配的是彩色的3D拼装说明  没记错的话好像是1块钱包邮的 精度嘛EMMMMMM

网友:
这要是福禄克啥的 你要是拆散了装不回去

网友:
引用 楼主:
应该是这两个位置。拆开的时候因为在反面。没有拍照或者仔细记一下位置。
现在我连屏幕那块玻璃的正反都 ...

不至于吧???

就算拿个手电照照,
根据文字也能分清啊

网友A:
屏幕很好分辨 带电极的那边是冲向下边的 至于正反面 EMMMM 这个只要不傻都能分出来 肯定是和电极接触部分没有落差的那面是正面

网友:
屏幕有凹凸的一面是反面,胶条压在可以看到玻璃上有条纹的凹处,胶条有黑色条纹面的是导电胶,连通电路板和液晶屏,万用表只有那个转盘上的金属片摆放不要搞错就行了,其它原路装回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幕很好分辨 带电极的那边是冲向下边的 至于正反面 EMMMM 这个只要不傻都能分出来 肯定是和电极接触部分没 ...

根据提示又拆装了2次。终于显示正常了。恢复使用功能了。
测试了电池和220v。都正常了。

巴特。吧背光的线弄掉了。没背光了。改明看见烧洛铁的摸出来蹭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正常?估计是拨盘连接触点位置放错了或者斑马胶位置不对。

重新折腾了这两处。现在恢复使用功能了。3Q

网友:
估计是拨盘接触片错误,斑马条移位只会缺少笔画。看看拨盘边上二粒定位珠在吗?如果齐全,有耐心,多变几次拨片位置,每次记录,总有一次会找到正确位置的。更加简单方法,再找一个一样的表,拆开后依样按装

网友:
这种表就屏不好装

网友:
我有个9205,当时拆的时候掉了珠子,现在还是散件扔在那里吃土呢

网友:
又见牛屎,神机!

网友:
这个不错啊,铲了牛屎可以上硬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