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玩艾美佳的,iomega,我想装个系统,不会。

楼主(2019-09-11):
前两天在某鱼上买了个全新的艾美佳,ix2,含有两个硬盘。价格还实惠的。回家就开始折腾了,但经过一番折腾,发现不会装系统,就算镜像模式换一块硬盘进去,他也不会装系统,所以就在网上搜资料,资料极少,在数码之家前几年有人玩过。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人有系统资料,好像是要把启动和系统放在U盘里,然后再安装,但现在找不到启动文件和系统文件。不知是否还有大侠有留存,或知道哪里可以下载。

价格是180包邮,含两个500G新硬盘,新买的有系统。库存货。但是不会折腾系统总有点慌的,要是硬盘坏掉一个,就没用了。

前两天折腾群晖,无意间发现一个不用U盘启动的方法,就是在用U盘启动装好系统后,再往另外的一个硬盘里刷进启动程序,那他就会用硬盘启动,但这个硬盘只能作启动盘。我是主板上有一个小的40针笔记本接口,用那个接口启动群晖,5.0版本,6.的没试。对于我这种看着U盘在外面就难受的人,还是有用的。

网友:
以前imp3还在的时候估计好找,现在估计有点难吧,国外论坛也可以去看看,按型号谷歌一下有可能找得到

网友:
求咸鱼链接。

楼主:
闲鱼搜用户,lilytd,我刚看了下,之前的没了,但有一款单盘的硬盘播放器。你可以再问问,因为之前他有好多库存的,可能暂时下架了。我现在找到可用固件了,但不知道怎么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erver.zol.com.cn/478/4781312_all.html
没试试这个吗
http://setup.lenovoemc.com/setup.php ...

能时去,但点下去就错误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闲鱼搜用户,lilytd,我刚看了下,之前的没了,但有一款单盘的硬盘播放器。你可以再问问,因为之前他有好 ...

感谢指路,老板一直不回 多半是没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路,老板一直不回 多半是没货了。

闲鱼老板又上架了,你可以再去问问。

网友C:
引用 楼主:
闲鱼搜用户,lilytd,我刚看了下,之前的没了,但有一款单盘的硬盘播放器。你可以再问问,因为之前他有好 ...

找到安装方法了么?
最大能支持多大的硬盘?

网友D:
以下是搜索到的结果,楼主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你机器的型号
OpenWrt Project: Techdata: Iomega Storcenter ix2-200
https://openwrt.org/toh/hwdata/iomega/iomega_storcenter_ix2-200
https://git.openwrt.org/?p=openw ... e3c5b8cb23aeb09e6f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下是搜索到的结果,楼主看一下能不能匹配你机器的型号
OpenWrt Project: Techdata: Iomega Storcenter ix ...

谢谢,英文不好,看不懂,我已经找到一个没办法的办法,就是备份分区表,备份第一盘的数据,再恢复就可以启动,但从零装系统还是不会。

网友E:
这机器好用吗?我也想入手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机器好用吗?我也想入手一个试试。

等级比较低,速度不快,15M左右,不过很稳定,20W,我换了两个笔记本盘。10W。简单做文件存储和视频服务器可以,还有文件备份功能

网友F(2019-10-17):
楼主找到初始安装系统的方法了么?
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原装的硬盘被拆走了,所以没法启动,一直在找安装系统的方法。
另:是否可以把你的初始系统硬盘镜像给我一份,这样我的机器就可以救活用起来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安装方法了么?
最大能支持多大的硬盘?

楼主这款(理论上)最大支持1Tb*2 硬盘

网友:
老板又上新了,现在还有1TB版本可选

网友G:
引用 楼主:
等级比较低,速度不快,15M左右,不过很稳定,20W,我换了两个笔记本盘。10W。简单做文件存储和视频服务 ...

是把原来盘上的复制过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找到初始安装系统的方法了么?
我也有一台这个机器,原装的硬盘被拆走了,所以没法启动,一直在找安装 ...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fh7ifkujr1I0FcnJi10Sg&shfl=sharepset
提取码:haau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你下载之后,在文件夹aimejia里面会有一个备份的分区表,一个GTO文件。。。你找个500G的盘(其他容量的也可以试试)。用分区软件还原分区表,他会说硬盘不一样,没关系。恢复后,好像会问是什么恢复启动,选否。恢复分区后,把GHO文件还原到第一分区。最好找两个500G的硬盘都这样搞下,然后放在机子里,正常情况,机子启动,过2-5分钟,我当初弄的时候,IP地址是192.168.1.220,等这个ip可以进去了,你就在硬盘那里设置一下raid0,重新清一下数据,就好了。之后就可以更换其他硬盘。更换其他硬盘就是换掉其中一个,等机子启动能进入,再换另一个,再设RAID,清数据。RAID1没试过。

必须安装两个硬盘才能启动。最好还是两个都恢复,安装进去,因为只恢复一个,必须安装在固定的位置。

你先试一下,如果不行我再去研究一下我的流程有没有记错。

文件里还有一个软件是管理软件,没什么大用,唯一的用处就是查找他的IP。

我现在就是想怎么能重新安装新的系统,3.0的系统功能会好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是把原来盘上的复制过去吗?

是的,备份过去。

楼主:
我现在是装了笔记本硬盘。拆了风扇,作成打印服务器和文件存储服务器, 还挺好的,下一步折腾折腾找个电路,给他自动开关机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