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越一泡茶炉K31通讯中断

楼主(2019-09-11):
茶具用了好多年,最近老是通讯中断或者是水壶不上水又是水壶出水转向失控。拆开瞧瞧,打磨矫正铜触电,但还是有时候会不灵,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壶的底座有多根线连接,水壶应该有热电偶之类的温度传感器,检查一下传感器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这种不够电池炉的耐用,但是有温度显示,以前这种换过几套了,最后换了电池炉的用好多年都不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不够电池炉的耐用,但是有温度显示,以前这种换过几套了,最后换了电池炉的用好多年都不坏,,,, ...

看来我也该换啦

网友(2020-07-05):
这种做工比电磁炉弱多了,还是买电磁炉实际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