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这个电源模块哪个是电源输出

楼主(2019-09-11):
咸鱼上买来的一个通信电源模块,型号核达中远通 AD112M53.5-1M1 53.5V 20A  1000W,
不知尾部如何接线,坛了大神是否可以指点一下?或者是如何找到尾部的电源输出插头?
引用X宝上的图片

网友:
插上电源用万用表,万能表黑色接外盒,逐一用红笔查就知道了,除非是不启动那就麻烦!

网友A:
开膛 看一下电板就基本知道个大概了。那里接市电、哪里接地。如果电源没问题,接入市电,结合万用表就基本能判断的八九不离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  用 一個端子輸出 沒法用
還要考慮  接觸電阻
就多輸出 並聯  交換機

这些都没有,所以才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膛 看一下电板就基本知道个大概了。那里接市电、哪里接地。如果电源没问题,接入市电,结合万用表就基本 ...

电源是好的

网友C:
直接上电不启动么。。不启动只能拆开量了,买中兴ZXD2400划算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源模块,不知道怎么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电不启动么。。不启动只能拆开量了,买中兴ZXD2400划算啊

上电能启动,就是不知道输出是哪个端子,买的时候没考虑那么多

网友:
拆啊,看输出电容什么都,还有丝印,这么大电流,应该不止一个端子输出,只要启动,靠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