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求助,这个是什么电阻呀

楼主(2019-09-11):
一个dell工作站电源炸了,原因是突然踢到插电源线的面板那里,TNY280PN炸了,电阻也炸了,不知道这电阻是什么型号,盼告知

网友:
参考这里面的资料,因为烧到这样很难知道!

网友:
目测是PFC的电流采样电阻。
真是的话,估计PFC的MOS管已经挂了。

网友:
Q2的电流采样电阻,看样子Q2挂了

网友:
PFC电流采样,可能震动导致高压某处短路了,pfc全挂了:shocked:TNY280是辅助电源芯片

网友:
有源PFC,中规中矩的电源。

电源会修就修修,不会修就去网上淘一个得了

楼主:
感谢,看样子比较费劲,算了,不折腾它了,丢那改天拆个正常的对比下

网友:
看着像这种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

网友A:
没啥价值了   随便找个差不多的旧电源代换多好

网友:
这种电阻很常见啊,肉色漆皮的,有亮面和麻面两种,麻面的常作为保险电阻(保险电阻常常在腿上头焊接的地方有个扁片类似老式表针那方片黑桃,)也有光面的,
在这里就是MOS的电流取样,都炸这样了,肯定MOS死翘翘了。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三只并连。

网友:
那三只并排电阻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啥价值了   随便找个差不多的旧电源代换多好

这个是特殊模组接口,一批工作站的,坏了2个电源了,已经换好了,本想修好做备件,太麻烦了算了

网友:
电流取样电阻,电路板东西很少,应该可以跑出来看看芯片基本工况图

网友:
金属膜电阻,因该是绕线式的,碳膜怕耐不住大电流冲击

网友:
坏成这样,没必要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