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问下微波炉的炉门开关自己换好换吗?

楼主(2019-09-11):
貌似是开关老化了,老是烧低压保险,不知道自己好不好换,不好换就短接算了

网友:
开壳就能换,好像都没有螺丝安装,就几个行程开关,

网友:
好换,但是要买专用的,因为门开关都是弹力非常小的微动。

力道大的话一般也能用,但是会导致时间差有差异。

网友:
还是要养成使用习惯,我发现很多人看着时间差不多了不是关掉定时器或者按停止,上去就直接拉门,这微动是个短路保护,非常容易损耗

网友:
烧保险和保护开关没有关系,开门保护开关会断开,没有保护工作时微波泄漏范围内的电子设备会瞬间报废,对人也会造成伤害。当然保护是多重的,一个开关短路还是有保护能力的。

网友:
燒保险和门开关有关系吗。查一下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最好不要短接吧,万一不知道按开了门,微波泄漏对人伤害挺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