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净水机压力桶的气门芯嘴,我顶了一下,有气往外出,会否导致净水机故障

楼主(2019-09-11):
想请问各位老师, 净水机压力桶的气门芯嘴,我顶了一下,有气往外出,会否导致气压变低了?会否导致净水机无法正常工作?
是否需要给压力桶打一点气?如果需要打气,用什么打气呢?用自行车打气筒打气吗?还要用轮胎的气压表检查一下,压力桶内的压力是否正常吗?
  感谢各位老师的指点!

图中此处是一个气门芯嘴(与摩托车的轮胎气门嘴一模一样)

这是我拆一台沁园牌净水机,看到这个大桶
(桶上写“反渗透塑胶压力桶”,
               型号:3.0,
        工作压力:50 PSI
        预充气压:5-8 PSI )

我把此处气门芯顶了一下,有气往外出。

我现在担心,会不会我放气后,导致气压变低了,导致净水机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
气压低了后,桶里面能排出来的水就变少了,相当于有效利用率变小

网友:
把里面的水放空后用根粗细正好的软管套在上面,指甲掐住气门用嘴吹管子,能吹多少就多少就行了。

网友:
你没事捅它干啥呢!!!那个不能随便捅啊!捅了会造成开始放水水流量小,最后的水放不出来啊!

网友:
正常不正常就看你放出多少了!也可能会影响到泵的启停时间

网友:
有没有问题接上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里面有压力膜,放点气无非是出水流量压力小了而已。一般家用带压力桶的都是50-100G的净水器。可用气管打气,一般在0.55bar左右吧,可以根据出水调整。

网友:
没关系的,时间久了气也会跑掉一些的。如果气太少了,压力桶里的水就会出不完全,用自行车打气筒打点气就行。

网友:
出厂预充气有压力的。。。
2-3年换个桶。。。。一方面是桶里面会脏
另一方面,如果是外壳铁的那种,在潮湿环境下也会烂掉。。。

你要再打气的话得有个压力表。。。

网友:
出一点点气没关系的,放太多的话会出水没压力,出水慢

去看这个:
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6440513

网友:
标贴上都说得那么明白了,按要求充气就可以了,稍微大点没事,用用亏损点就合适了。

网友:
7楼正解。这个储水罐实际上是一个小压力罐,通俗的说就是罐里面有一个气球。制出的净水要储存在里面,当罐里面的水达到一定量时,压力增加到一定值,主机上的压力传感器就会停止制水。这时如果打开净水龙头,罐里的水就会在气球的压力作用下,快速的流出来。如果不加这个带压力的储水罐,单靠净水机制出的水,流量是很小的,流速很慢,着急。有了这个压力罐,出水速度就会很快。但是,水量是有限制的。水量取决于罐的大小和气球的压力大小。一般说来,如果净水龙头出水速度很慢了,就说明气球的压力小了,可以用带气压表的打气棒充点气,但不要过多,一般要求气压达到0.55bar(413mmHg)就可以了。没有压力表的话,可以试着充5-6下试一试,最好不要超过10下,感觉有压力了即可。

网友:
直接用打气筒打气回去,我记得好像是5个大气压,看这个气压表打气就不会错了

网友:
把气全放了,甪自自行车打气筒打气5-8下就行。
打多几下也无防,就是存少点水而巳。我测过存水5-6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