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请教大神关于adc差分输入电路中供电和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9-09-11):
小弟最近想diy万用表,想采用成品24bitADC,大部分差分ADC都要求引脚输入范围为-0.4V~VDD,所以我想用图中的方案来实现+-电压的测量,不知道有没有问题?

模拟部分接到AGND,数字部分接到DGND,然后模拟部分运放负电源端接到DGND,等于运放由+-电源供电,
然后图中下部的+3v电源想由电荷泵对上部的+3v电源进行负压转换得到,
不知道这样接法电路能不能工作,对精度有没有影响
PS再想问一下有没有大师用过tm7711这个ADC芯片啊,24bit差分输入,最主要够便宜才一块多钱,
精度能不能满足四位半到全五位的需求?

楼主:
求大神指导

楼主:
我改成这样子是不是好一点

网友A:
两个图都不行,都不能保证AGND的电位处在 1/2VCC的位置.

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用两个相同阻值的电阻,接在电池上,分压出1/2Vcc作为AGND.当Vin输入信号电流影响到AGND的电位时,要么提高Vin输出阻抗,要么减小分压电阻的阻值,降低1/2Vcc等效电源的内阻.

常用办法是在运放同相输入端,加1/2VCC的直流偏置,让运放的输出偏移+1/2Vcc,这样就能把正负1/2Vcc交流信号转化为0-Vcc的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图都不行,都不能保证AGND的电位处在 1/2VCC的位置.

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用两个相同阻值的电阻,接在电池 ...

如果我不要求AGND严格等于1/2VCC,只要求adc的Vin+,Vin-引脚输入电压满足-0.3到Vcc的要求,这样子的话,行不行?

网友B:
这种接法是错误的。另外,24BIT的ADC,你居然用TL431做基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种接法是错误的。另外,24BIT的ADC,你居然用TL431做基准?

正品的TL431还行,最近买了一块VC86的表,测试了TL431,发现结果是2.500V还挺准。如果愿意在分压电阻上下点功夫搞个温度系数补偿,漂移会更小,有人做过。此外,TM7711这种国产的廉价型号性能也就那样,能不能做到真实的16bit精度还难说,TL431其实也还可以。再好的基准可以说没有很大必要。

网友C:
另外,LZ,不要试图垫高电平,毕竟这样顾及的因素就多了,误差也多了。如果你的运放非要双电源工作,我建议你到ADI或者TI的网上重新选择一款Rail to Rail的型号,这样就可以单电源工作了。这种型号非常多,大部分都是为AD/DA优化的,非常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品的TL431还行,最近买了一块VC86的表,测试了TL431,发现结果是2.500V还挺准。如果愿意在分压电阻上下 ...

我计划用LM385的,毕竟很多四位半都是用385的,431只是用来测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外,LZ,不要试图垫高电平,毕竟这样顾及的因素就多了,误差也多了。如果你的运放非要双电源工作,我建议 ...

因为我看7129就是这么干的,引出一个介于VCC和GND的公共端,vin-就接在公共端上来实现正负输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不要求AGND严格等于1/2VCC,只要求adc的Vin+,Vin-引脚输入电压满足-0.3到Vcc的要求,这样子的话, ...

做试验的话,无所谓,都可以.

这里需要的是一个信号变换电路,且输入阻抗要足够高.最好用通用的电路.具体实现,就是采用单电源轨到轨运放,接成加法器工作电路.让输入信号和直流偏置电压,在加法器里完成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