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DIY电脑atx电源检测工具

楼主(2019-09-11):
每次撸电源后还得一个个端口用表测试,麻烦。
马云家一个检测工具也得30软妹币,毕竟这玩意一年用不了几次,还不如做个凑合用。

材料很简单
盒子
小电压表2个
开关,导线若干
插座(废主板光驱硬盘拆得)

24p插座接,开关触发,12v,5v,3.3v,gnd即可(-12无法显示略去)

大D,8p,sata供电12v并联
大D,sata供电5v并联
通过开关切换显示不同电压
内部接线太惨不忍睹就不上图了。

网友A:
没有看到5ⅤSB,ON_OFF电压

网友B:
呵呵,这么多开关不怕扳错吗?

楼主:
来个测试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么多开关不怕扳错吗?

弄错开关也不会烧啊,仅仅测不同路电压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看到5ⅤSB,ON_OFF电压

感觉用处不大,还得加一块表。

网友:
好像以前看伟云兄也搞了个类似的修电源

网友:
,不错不错。。。好,有创意!

网友:
不加负载这样测试木有用

网友:
我以前用led做指示灯检测的。后来大半年用不了一次,现在都不知道扔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