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 金胜kingshare的128G SATA固态

楼主(2019-09-11):
拆个 金胜kingshare的128G SATA固态
使用体验不好
客户替换下来的
换了三星的500G的
对比测试就不上了
只拆~~~~~~~~~
①先来个三星镇楼

②拆开的金胜,正面

③拆开的金胜,背面

④拆下的螺丝,4大4小

⑤主板,正面

⑥主板,背面

⑦颗粒详情

总结:相对来讲,主控2246,不知道有没集成缓存RAM
两个颗粒,单颗64G,加起来128G大小,不咋滴~

网友:
适合老机和办公用机改造。性能机还是算了。

网友A:
拆机的苹果硬盘。。。

网友:
闪存看起来很白,难道就是传说中的“白片”?

网友:
2246XT
XT就是没缓存的,写入放大高的离谱

话说,这闪存芯片怎么看起来这么白?

网友:
这闪存刷了遍粉底啊,看起来真“白”

网友:
老苹果手机里的flash:lol:

网友:
头一次见到白颜色的存储芯片,一般是黑颜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机的苹果硬盘。。。

这工艺真像!不过真是拆机的品质也是有保证的

网友:
没毛病,这就是传说中的拆机片,亮晶晶的emmc:lol:

网友:
无缓存+通道数极少,整体性能不差才怪呢。不过价格便宜,用来做HTPC、学习电脑的系统盘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