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原创 依据电压边充边分流的平衡充电路

楼主(2019-09-11):
一个坛友的问题:有个电路不能正常工作,大佬给看看哪里有问题?
偶尔动动脑是好的防止脑瓜生锈。且作一道附加题,空余时间研究一下。

这是原图,作者疑惑无法工作。
分析一下看看

基于前级差不多的原理,作一电路,用手机简单仿真一下。(最终电路有改进请看二楼最后的图,9-12更新)

基于大约1A的充电电流,容量差20%的分流。好像能比他的少点元件?
可以看到,运放的输入压差和输出电压是一致的。电池电压一致的时候,分流三极管都是纳安,截止的。
三个LED都微亮。

加10mV看看,几十毫安的分流。
有这么灵敏吗?可能是仿真电路的理想元件原因。

加50mV看看,167毫安的分流。

多个不同电压,分流电流也有不同。

换个电压

压差加大到1V。

还没工夫做实物,主要是没有需要。
谁用得上赶紧拿去,可以做平衡充,平衡放,超级电容平衡电压。

各路大侠来扔扔砖头。

提提意见

楼主:
避免懒得爬楼的又问是什么软件,答案:安卓仿真软件icircuit

对于实际的应用,运放的分压电阻精度要求要比较高,如果是4.2强迫症,最好每个运放的输入电阻留个串联电阻的空位。测量输入输出电压差调整该电阻。
LED的显示,电压高的不亮电压低的亮,和他们家的不同,我是分流的反倒不亮。
电压和电流的不同,一些元件要修改参数。

有疑问电压低时的情况,发个图在这里了

另外,此电路单接电池不接充头的时候是给电压高的放电到全部平衡,当然如果其中一节是废的那就全放没到1V吧

这是单放电情况

补充一个电脑仿真multisim的图,结果差不多

**********************************************
**********************************************
09-12发现一个低级错误啊,丢死个人了。
最下面的运放可以省去的

网友:
很好的学习机会

网友:
高手!!!
这不是智商题,这是预防老年痴呆题~~

网友A:
厉害了word哥,邓大师又发飙了,电路简单容易实现成本低,粗略的看了一下瞎说说缺点如有不对还望指正,相比第一图的均衡效果可能要差些,上面1图采用取值小值做动态基准,只要有一粒电池电压低于其他就分流其它均衡,均衡精度较高,无预订均衡阈值电压,均衡效果较好。邓大师这个应该是舍弃动态基准改用固定基准,低于4v的都不均衡,高于4v的均衡,这样可能造成电池单元亏电时(低于设定基准电压)无均衡作用,某单元容量落后电池电压提前到达设定阈值才开启均衡导致均衡效果变差,中间的最小值比较应该是不宜省略的~

网友:
分立元件检测电压?我觉得还是单片adc检测各通道电压,然后gpio控制开启或者解码成多通道开关来控制比较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word哥,邓大师又发飙了,电路简单容易实现成本低,粗略的看了一下瞎说说缺点如有不对还望指正,相比 ...

不对,低于3V都均衡的,铁锂聚合锂什么的无所谓。

楼主:
手机里不能编辑?这是低于3V的情况,依据电压分流一样的

网友B:
原帖作者要的应该是一个均压放电电路?DX给的均压充电电路。
也可能是我的理解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帖作者要的应该是一个均压放电电路?DX给的均压充电电路。
也可能是我的理解错了? ...

接上去不充,就是均压放电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对,低于3V都均衡的,铁锂聚合锂什么的无所谓。

嗯 仔细看下三个三极管接同一个集电极电阻了,还是比较巧妙的~

网友C:
仿真软件用的是哪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仿真软件用的是哪个?

仿真软件icircuit

网友:
邓大婶出品没得说,先收藏再看

网友:
卧槽,什么软件,手机都可以仿真了??!!

网友D:
你的仿真很好,也没有错。

但,你对他原图加了上拉电阻后,照样是不能达到他原希望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仿真很好,也没有错。

但,你对他原图加了上拉电阻后,照样是不能达到他原希望的结果。 ...

加上拉电阻,比较器输入加电容还不行就给上拉电阻再串个小电阻分压给比较器,垫高个10毫伏给比较器吧。

网友:
动作真快,跟着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