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偿求助!TL494电源代改!5V20A电源改可调!酬劳可谈!

楼主(2019-09-11):
手里有5个5V20A的开关电源,内部如下

TL494芯片,电源基本都是没用过的,都是好的,没有维修过,外壳标称 5V  20A...

现在想请个大神有偿帮改成可调电源!~~~

要求不多:
1.我是打算充钛酸锂,磷酸铁锂和三元锂、所以可调电压的范围能覆盖2.4V~4.35V就行、(不要求电压能从0起调)
2.电流可调范围随意,视电源体质而定,能10A就行、(不要求电流能从0起调)
3.有电压电流双显表头、
4.双电位器调压调流,且输出过程中能连续调压调流、
5.低压大电流能稳定可靠输出

说明:
我坐标深圳,有深圳同城最好~外地也可以的~

来回快递费用我出,改装材料成本我出、

一共5个电源,我只需要3个,另外两个电源可以当做酬劳之一,也可以当老化测试品、
可以改1个电源,给出改装步骤教程指导,剩下的两个我就能自己改,不需要3个都动手,报酬不变
完成时间1个月内即可

酬劳(此项单选):
1.人民币60元,支付宝/微信转账

2. 固态硬盘4选1

注意左下角的60G是全新的、硬盘全部是好的,都没有坏块、能正常装系统开机的、如果坏了可以给我保修

3. DDR3 4GB内存条两根(自选)

内存都是单面条,4GB DDR3 1600Mhz,全都是好的、

4. 3.5寸希捷或西数500GB硬盘一只,里面装满无码国产资源,比如小鸟酱,完具酱,萌白酱,波萝社,91大神等等等
5.送慧荣主控坏固态开卡量产(能开的情况下且颗粒没坏),坏SSD改U盘等等   等值服务

联系方式:
QQ :651060854  注明数码之家改电源

网友A:
如果三五天无人接手,且如果不急,十天八天无所谓的话,我可以在闲时帮改。坐标罗湖。

网友:
半个月没人管我来也行

网友:
用M把砖家砸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三五天无人接手,且如果不急,十天八天无所谓的话,我可以在闲时帮改。坐标罗湖。 ...

可以,我龙华

网友:
完了看来200块泡汤了

网友:
帮你顶下只能飘过

网友:
改这个不难吧,找下资料吧

网友:
网上搜搜  改装方法都有的

网友:
酬劳第四项是亮点

网友B:
这个不难改啊论坛找找很多的老站也有很多不在深圳不然可以帮你改

网友C:
5v改2.4-4.2v连辅助电源都不用加,这个活还是好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改啊论坛找找很多的老站也有很多不在深圳不然可以帮你改

老站翻遍了基本都是明伟的S350,看得我晕晕乎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5v改2.4-4.2v连辅助电源都不用加,这个活还是好接的,

老哥来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难改啊论坛找找很多的老站也有很多不在深圳不然可以帮你改

外地也可以的~

网友:
罗湖的朋友更方便,我工具全打包在箱子里,没办法折腾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老站翻遍了基本都是明伟的S350,看得我晕晕乎乎的

这个改法基本一样。
经典改法:挑起2脚前面的电阻,接电位器调压。15脚前面的电阻挑起,接调流电位器。
看你电压范围不需要很宽,还可以直接调节电路板右下角那个电位器直接调压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改法基本一样。
经典改法:挑起2脚前面的电阻,接电位器调压。15脚前面的电阻挑起,接调流电位器。
...

对这方面的电路确实不熟悉,而且我试过那个微调只能调到+5.3 ~4.7v

网友:
双管正激,看用料不错,看输出二极管,承受40A怕都可以,这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这方面的电路确实不熟悉,而且我试过那个微调只能调到+5.3 ~4.7v

改变分压电阻,和这个可调电位器的接在一起的那个电阻改小。
或者按照经典的接法:把接4942脚的那个电阻,看发的图,应该也是标注R23的那个,然后找一个电位器,一脚接14脚5V电压,一脚接地,另一脚接R23挑起R23的一脚即可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