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给六类网线重新接屏蔽层

楼主(2019-09-11):
现在单位里都是200M的光纤,以前铜包铁的网线不行了,单位决定改换成六类纯铜网线。正好领导让我去买,我就给自己也买了一根。

线挺粗的

但是按照六类网线定义,屏蔽层要与水晶头通,于是我用万用表蜂鸣器档测试两个水晶头不通,拆开一看屏蔽层没有压紧在水晶头里。

那就自己动手重新做下屏蔽吧
先切开一圈外皮,这个网线有两层外皮

这根网线质量挺好的,屏蔽层是铜线,内部还有一层铜箔
打上BGA焊膏

镍片上锡,先焊接上屏蔽层上,绕圈,打锡,再焊接在水晶头上。用钳子压紧镍片,在四周打锡,四个点固定在水晶头上

焊接完成后,万用表测量电阻。表笔短接0.1,测量0.5,看来电阻是0.4左右。

完工,搞定

网友:
看着用料可以,做工不行

网友:
这根网线不便宜吧

网友:
不加个护照?

网友A:
有人说,屏蔽线只能接一头到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屏蔽线只能接一头到地。。。。。。。。。。

一般都是单端接地

网友:
内层护套应该压紧在水晶头里面。

网友B:
我也是做网络的,我们经常遇到需要1000M网络,但是我们一般都是使用超五类非屏蔽,目前还没有出现过变成100M网的情况,也不知道是不是没有遇到干扰还是什么 的。

我自己住的地方也是需要1000M网络,使用5类网线也能跑1000M,还没有掉速,于是乎,我开始怀疑人生了,这个屏蔽到底需要用在什么地方?IDC机房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做网络的,我们经常遇到需要1000M网络,但是我们一般都是使用超五类非屏蔽,目前还没有出现过变成100 ...

5g场景下,网线都用到超6类了,要支持万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g场景下,网线都用到超6类了,要支持万兆了。

有个伪命题,那就是认为4G就得千兆,任何地方都需要千兆,5G就得万兆,任何地方都需要万兆。

那么我就问一个问题,我们平常最常用环境下,数据流量真的跑满了千兆了吗?5G于万兆的关系仅仅是运营商需求,我们普通人有这个必要吗?

别人开奔驰,并不是我们大家都要一定开奔驰,我穷,我搞个奔奔就够了。我有钱,劳斯莱斯定制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人说,屏蔽线只能接一头到地。。。。。。。。。。

哈哈哈哈,这么解释,好像也没毛病啊,哈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哈哈哈哈,这么解释,好像也没毛病啊,哈哈哈哈

这不是解释,是有原理的。

网友:
网线不评论了,我有同款150数显卡尺

网友:
引用 网友C:
5g场景下,网线都用到超6类了,要支持万兆了。

带屏蔽的要慎用。。。  干过小活 20米网线封在天花板里面。 用的双屏蔽的超五纯铜。 当时想多走一条做后备。 但是双屏超五不够长了。 就走了一条非屏超五做后备。 天花板搞完后。 带屏蔽的那条线都透   就是不工作。。最后用了非屏的那条。

网友:
万兆直接上光纤。千兆用5类非屏蔽也是一样的,反正我搞过很多工程,只有交换机到交换机用6类,交换机到电脑到ap到摄像头全是5类非屏蔽没没有一点影响,速度都是千兆

网友:
屏蔽线没有什么大的作用,只有在顺着大电流的高压线走线的才需要屏蔽线。普通情况下自身的交叉信号会被屏蔽层反射造成干扰。

网友:
太粗糙了,如果剪掉重新夹全新的水晶头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