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修单元楼门电磁锁

楼主(2019-09-11):
中午买菜回来发现单元楼门电磁锁坏了,不知道谁干的,也不知道怎么干的。。。

拧钥匙的地方变成了一个洞

原来在地上

看来是螺丝被拧了下来吧

回家拿好工具开干,先拿下电磁锁后盖
看看内部结构

很简单,不复杂

电磁部分

机械部分

重新安装上拧钥匙的部分

测试ok

做好事,不留名,请叫我雷锋

网友:
物业:你小子没事拆单元门锁想干什么?再不老实交待我报警了昂

网友:
物业大概要感谢你。。。。

网友A:
LZ第一次撬锁哈,心慌手抖,照片都糊了
确实没想到LZ这么年轻!没想到

等牙膏ing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第一次撬锁哈,心慌手抖,照片都糊了
确实没想到LZ这么年轻!没想到

你要是不说一下,我还以为我老眼昏花了

网友:
难道是谁没带钥匙撬掉的?

网友:
我这边单元防盗门总是被堵锁眼 修一次堵一次   而且是连锁舌都给塞东西粘住的 基本都是第二天一早发现被破坏  后来干脆也不修了 (每次修都是要单元住户分摊)

网友:
人家准备换新锁的,刚拆完发现忘了带新锁过来,正赶着回去拿锁,结果你小子把旧锁给装回去了

网友:
原来里面带电的啊

网友:
电磁锁没电是不是就只能用钥匙了?

网友:
为啥不找物业报修呢?

网友:
老区,可能没物业。我们就是。钥匙断里面都试过2次。

网友:
原来里面就是电磁线圈的开锁机构啊

网友:
这是电控锁,不是电磁锁

网友:
可惜不是八重洲的

网友:
这锁比较早了,现在都和银行自助ATM机的门锁一样了

网友:
有人家里钥匙都丢了,敲坏了锁等换新的

网友B(2020-04-29):
这是电控锁,通电开锁;电磁锁是断电开锁!以后可能会逐渐的换成电磁锁,接入消防信号,有火情自动开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电控锁,通电开锁;电磁锁是断电开锁!以后可能会逐渐的换成电磁锁,接入消防信号,有火情自动开锁! ...

其实没必要  在里面可以转动开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