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diy公牛联动插座 水钻联动水泵插座 万能插座

楼主(2019-09-11):
本人空调安装工一枚,一直烦恼每次钻过墙孔时需要同伴帮忙控制水泵开关。
偶然得知有一种叫做联动插座可以解决我的烦恼,无奈仔细了解后发现大厂出品的联动插孔位都是延时断电的(水钻停了水泵还在继续工作),大厂联动插座显然不适合这样的使用场景。
于是某宝之,发现还真有符合我这种使用场景的(水钻动水泵动,水钻停水泵马上停),买买买(48大洋不带电源线)。

拆开后是这个样子的,惊现搭桥

本以为到这就结束了吧?然并卵!
装两台空调还没好 插座就烧了,联系卖家说可以免费维修,但是、但是运费自理(内心十万个草泥马)。再一查看店铺商品评论惊呆了,原来我不是一个人。
仔细分析后发现水钻卡(夹)钻时插座需要承载较大电流,此款插座受于内部空间限制,卖家使用的物料可承载电流过小,一旦卡钻必烧无疑。
再修就没必要了,修好也是一次卡钻就要说拜拜!
好吧,自己来改一个全能插座把所有烦恼一次解决
几点要求
1、插座必须大品牌用料厚实。因为是作为工具使用必须耐艹啊(频繁插拔、拖拽...)
2、自带一个16A孔位。方便在用户家没有安装16A空调插座时试机(农村很多这样的,没预装空调插座)
3、自带3排插孔位。改好后要有1常通插孔1主控插孔1联动插孔
4、插孔间距必须够宽。不能出现打架情况(以免出现这种情况)
先上个成品图,就要这种效果

5、主控位必须可承载不低于10A大电流。避免卡钻就NG
6、不要搭桥不要搭桥不要搭桥

下面diy正式开始
此款插座已于2017年停产,就这么几个全要吧,顺便做几个卖卖同行(空调安装工)。

焊下需要改装的主控受控位导线

手工切割PCB

元件成型

PCB敷锡有保障

归位

再配以外贸牛筋线(超强拖拽性能),17AWG(1.04mm2)满足大功率(新国标为1mm2平方)。

8米长度适合各种使用环境

钻过墙孔时水泵联动效果,动图

安装空调外机时冲击钻打孔,电批紧固膨胀螺丝

谢谢收看,拜~

网友:
很不错的发明,申请专利吧!

网友A:
PCB中间两条横杠靠那么近不怕打火啊?

网友:
有个事我想说说,钻的功率不小,插板开关容易坏!我那个水泵用一次以后里面电机进水是不是都那样

网友:
电路分享一下,我也需要做一个。这有方便

网友B:
是的,楼主分享下电路,可以拿洞洞板做个玩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楼主分享下电路,可以拿洞洞板做个玩玩。

就一个双向可控硅g t1 接电容,g再接电阻限流去俩反并(当然实际用4颗,俩俩串联再反并)二极管电流取样,一开电钻二极管就会有正负1.4v电压被取样,可控硅导通接通另一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楼主分享下电路,可以拿洞洞板做个玩玩。

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PCB中间两条横杠靠那么近不怕打火啊?

可以仔细看看电路?

网友:
求教一下,空调外机漏油会对制冷有影响么,要如何检测?

网友C:
太麻烦了!水钻用三角插头把地线过水钻开关后回到水泵插座不更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太麻烦了!水钻用三角插头把地线过水钻开关后回到水泵插座不更省事

你这样也要这种5孔插座了。另外:插座要改,水钻也要换3芯线。
另外一点最重要的,你这样改了水钻电源线,如果直插墙壁插座是要出事故的(开关后的火线直接与地短接了),隐患太大(例如漏带你这排插上用户家、临时电源线不过电等等情况)一插别的插座就危险。还不如弄几个元件搭桥

网友:
其实可以用电流互感器控制,那样应该不容易坏。

网友(2020-02-23):
其实买个遥控插座控制水泵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
这东西我前几年就做过 也是装修使用, 原理图应该差不多

LZ的问题是PCB设计有点不安全 可能是抄的,另也没给可控硅加散热片

网友(2020-04-18):
        这个电路似乎对主动电器的电流大小有要求,太小无法启动。
        我用废弃的漏保改了一个,用零序电流互感器做的检测。最小试过手机充电器做主动电路,插上手机就能启动,不插不启动被动电器。输出由16安继电器控制,把插座的电流用到了极致。唯一不好就是洞洞板组合电路体积大,占用了一位插座。
        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我的帖子看看。

网友:
这个设计很棒

网友(2020-08-04):
非常不错
要想用开槽机控制小水泵的话二极管就要用大功率的了,有空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