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个脚踏式取暖器

楼主(2019-09-11):
有个玻璃管的电热丝

应该是石棉吧,用来填塞 夹具和 玻璃管的缝隙

木头的,这个是调温的。

调温,其实就是调电压?

这里线断了,接上

内外打接,抗拉扯

通电

山寨产品,有个温度保护。。相当于一个脚底下的烤箱

个人觉得还是不要用的好,质量太差。

网友:
烤的一手好猪蹄还是要注意安全。个人感觉,加个风扇比较好,一来辅助电热丝散热,二来促进足底热气循环,三来可以从脚下一直烤到膝盖,增大取暖面积。

网友:
能不能着了!木头刷点桐油咋样啊?

网友:
看着有点悬,竹制的~

网友:
这是在为不远的冬季做准备么?

网友:
拿掉盖子,可以直接烤肉串么?

网友:
修这个是不是老是觉得有味?

网友:
也是热炉子啊

网友:
看着像烤箱,烤猪脚

网友:
味道会不会很。。。

网友:
这东西设计是不是有问题,电热的东西弄个木头壳子,是怕不容易点着吗?

网友:
冬天那臭脚丫子,脱鞋往这里一放,那味道不敢想象

网友:
这东西使用起来要注意安全。

网友:
竹子的外壳 不怕着么 。原来好多小太阳着火的情况呢。

网友:
这玩意忘关了会不会引发火灾?

网友(2020-07-07):
汗脚的话会不会飘香四溢

网友:
应该买那种PTC加热片的,安全安静。不怕起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