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我也仿个2545889167大神的便宜N76E003编程器

楼主(2019-09-11):
之前看到2545889167大神做的ICP,这是2545889167大神制作的链接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356
本人是单片机小白。有时候有时间玩玩,觉得单片机很有趣,之玩过stc的。stc还是很方便啊,直接串口下载。
入手10片N76E003不能串口下载,现在有了这么方便的下载器,可以玩一玩了。

在这感谢2545889167大神!

电路板

只焊接1颗芯片2颗电容即可使用。元器件最少的N76E ICP

套上铝合金外壳

成功烧录N76E003:smile:

最后再次感谢 posystorage 大神的无私分享。
同时声明 严禁用于商业用途

网友A:
我怎么看不到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怎么看不到图

你再刷新试试看。图片比较大。刚刷出来非常大。过一会会自动匹配屏幕。

网友B:
全新的003可以直接下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003可以直接下载么?

可以。下载配置注意不要勾选加密。

网友C:
玩这个还是用NU-LINK真的非常方便。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玩这个还是用NU-LINK真的非常方便。

我手上也有nulink 就是嫌巨难用才自己开发了这个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新的003可以直接下载么?

可以 不管新老都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手上也有nulink 就是嫌巨难用才自己开发了这个工具

nu_link会难用?Keil里面直接点下载就可以下载程序,支持在线仿真。这还难用?。而且用NuMicro ICP Programming Tool下载也很方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下载配置注意不要勾选加密。

勾选加密会怎样

网友A:
你这个外壳在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外壳在哪里买的

外壳很常见啊。你上淘宝搜STC免冷启动都是这种外壳。最早是U盘外壳,后来被用来做AVR下载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勾选加密会怎样

勾选加密锁后只能用Nulink解锁新唐芯片,目前CH552制作的ICP无法解开加密锁。所以调试期间不要勾选。最后送样给客户测试记得勾选烧录。免得客户直接拷贝你的固件。

网友D:
引用 网友C:
nu_link会难用?Keil里面直接点下载就可以下载程序,支持在线仿真。这还难用?。而且用NuMicro ICP Progra ...

那个在线仿真功能 简直可以说是 一言难尽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个在线仿真功能 简直可以说是 一言难尽

抛开仿真不谈,NU-LINK下载也方便得多,或许你习惯了51那种方式吧,反正我是不习惯。

网友(2022-04-18):
我也做了一个,更换固件可用于24,25,93编程及STM32编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固件这么流弊?

网友(2023-04-14):
楼主的这个是用的CH551还是CH552啊?还有显示“不支持的编程器”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