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评测:质地偏硬但低音让人欲罢不能~

楼主(2019-09-11):
一、前言:
我是一个耳机控,尽管家里已经堆了不少耳机了,只要一看见有耳机的评测我就控制不了自己,特别是自己没有用过的品牌、耳机类型。
二、开箱:
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与众不同的在外包装上增加了一个“授带”,红色的,很显眼。
盒子的正面右上角是红底白字的品牌LOGO、左上角是中、英文产品的名称及型号,正中是几笔就勾勒出的产品的图画,灵动、飘逸,别有韵味。左下角是蓝牙的标志。
左侧面印着蓝牙的标志。
盒子的背面就象一份简易的说明书,简单的介绍了产品的性能、颜色、操作、公司名称等。
盒子的右侧印着英文品牌名。
盒子的底部是中、英文的产品型号、蓝牙版本、支持协议、佩戴方式、音乐时长、待机时长、频率范围、充电方式、防水等级、产品功能,以及微信公众号二维码。我有一个习惯,只要我评测使用过的耳机,只要有官方的微信公众号、QQ群、微博我都会关注的,这样就可以对他们的产品有更多的了解。
盒子的打开方式是磁吸翻盖式,抠开右侧的磁吸边就打开了,方便、快捷。
在盖的内侧,详细的用图示和文字的方式介绍了产品各个功能键的用途及操作方法。
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就嵌在塑料模盒里。
黑色的塑料模盒衬托着白色的耳机机体格外漂亮,两个金色的耳机头更是起到了点睛的作用,让耳机突显得雍容华贵。
拿出耳机里面还有一个盒子,里面还装着一个盒子,里面装着耳机所有的配件,有充电连接线、说明书、备用硅胶耳塞。
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还单独配备了一个收纳盒,黑色的,高端、大气。
三、产品简介:
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是以运动耳机为设计理念的,采用了挂脖式的设计,挂脖的部分是塑料材质,U型外观,佩戴时比较舒服,材料质地比较硬,弹性较好,戴上取下很方便,连接耳机的传导线长短合适,没有过短的局促感,也没有过长的累赘感。
在U型挂脖的末端的外侧都印着产品品牌lLOGO及型号。
操作键、充电口、指示灯、麦克风拾音孔都集中在左侧。
耳机采用斜入耳式的佩戴设计,内贴合耳道,外贴合耳廓。佩戴无不适感和负重感,适合长期佩戴。
在耳机的后面,有一个环境音采集孔,通过耳机内置的降噪麦克风,ANC数字降噪智能识别环境噪音,可形成高精度的反向信号与噪音相抵消。我家处在机场的航线上,飞机经过时正是爬升的阶段,声音很大,有时高度稍微低一点,家里窗户玻璃都会震动,为了证实耳机的降噪效果,每当飞机经过时,我都会打开、关闭降噪开关重复的试验,的确有很明显的效果。
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定位于运动耳机,防水指标是购买者必须关心的,这款耳机有IPX4级认证的防水能力,一般的雨水和运动中的汗水是不会对耳机造成伤害的。
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采用的是蓝牙4.1连接方式,稳定传输距离根据环境而定,在空旷的地方可达15米,但是在有阻隔的情况下就会出现闪断甚至停播的现象。
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内置了一个马达,当有电话时会产生振动,即使在只把耳机挂在脖子上,不佩戴耳机都不会遗漏任何来电。
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除了能够通过主动降噪功能隔绝噪音的干扰外,还能够通过配备的硅胶耳塞隔绝外部噪音,耳机总共配备了大、中、小三付不同规格的硅胶耳塞,你可以根据自己佩戴时耳道的舒适程度进行更换。
佩戴耳机时,你可以根据耳机上标示的左(L)、右(R)进行佩戴,也可以根据挂脖上有、无操作键的一边进行区分,有操作键的在左边。
可能是考虑到挂脖无法卷曲不好收纳的缘故吧,专门配备了一个收纳包,设计人员巧妙的根据耳机的外形设计了收纳盒,可以把耳挂末端、耳机机头及传导连线都放进网袋里。把充电线放进凹槽里。
收纳盒的外面的凹陷与凸起刚好可以作手机架用。
四、操作:
让我们在熟悉耳机的各个操作键功能的同时就能了解操作了,操作键集中在耳挂的左边末端内侧,依次是:开/关机键、主动降噪开关、音量-键、功能键、音量+键以及开关机和降噪指示灯。充电口。
1、开/关机键:长按2至4秒可实现开/关机。开机时指示灯亮白灯转成蓝灯间隔长时间的慢闪,并有振动提示。关机时指示灯由蓝灯转成白灯,并有振动提示。
蓝牙连接:长按开关机键开机后,继续按住开关机键,直到指示灯白、蓝交替闪烁时,耳机进入蓝牙配对模式,打开蓝牙播放设备,开启蓝牙找到dyplay ANC30点击实现配对成功,此时白灯熄灭。就可以播放音乐了。下次开机时,使用的同一个播放设备,自动实现连接。
2、自动降噪开关:自动降噪开关是左、右滑动实现开/关的,当打开时实现降噪。绿色的指示灯长亮。即使是耳机关机了,指示灯依然会亮着,所以关机后记住关闭降噪开关。
3、音量-键:位于一排三个键的前端,短按音量减小,长按下一首。
4、功能键:位于音量-和音量+之间,来电时:短按接听,长按拒听。通话中:短按挂断。音乐:短按暂停/播放。
5、音量+:位于一排三个键的最后端,短按音量增大,长按上一首。
6、Micro USB充电口:位于挂脖左侧前端的下沿,没充电时是被橡胶质地的盖盖住的。
充电时,抠开橡胶盖将充电线的Micro USB接头插入耳机的Micro USB接口,另一端充电线的USB公头与手机充电器连接,插入电源。或者插入电脑USB口实现充电。
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内置190mAh锂电池,连续播放音乐可以达到8个小时左右(亲测),在关闭主动降噪开关的情况下待机200小时。
7、麦克拾音孔:位于操作键的背面有一个圆孔,就是麦克拾音孔,用于通话的声音传送。
五、煲机:
耳机不是一打开包装就可以任性听的,无论是质优价高或是一般的耳机,一定要经过长时间的“煲机”才能得到音质优良的耳机,“煲机”的原理就是让耳机的机械系统的一个迅速老化过程,是让振膜边缘活动开,声音不那么发紧。“煲机”的方法有以下几种:①软件法:下载一个软件,用白噪音来煲。②收音机法:调到没有信号的地方,其噪音也称为白噪音。③音乐煲机法:用一些音乐,长时间、低音量的播放。
由于是蓝牙耳机,我的无损音乐播放器不带蓝牙,所以无用武之地了,只有利用手机进行煲机了。我偶然发现酷狗音乐上也有煲机工具,于是就试着用这个煲机工具对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进行了煲机。
每次评测耳机我都觉得时间很短,用这个工具煲机分三个阶段,耗时需要100小时,再加上给耳机充电的时间要20个小时,所以在写搞的时候才完成了第一阶段。
煲机时一定要注意对音量进行控制,最好控制在总音量的三分之一以下。
六、音质:
虽然煲机的时间很短,但是判断一副耳机音质的好坏不是只有煲完机以后才能识别的,耳机的基质决定了音质的质量,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采用了内置直径是9.8mm的动圈单元,通过数字均衡器实现三段均衡,能够使高频延展性更好,清澈自然。中频解析力更强,人声细节丰富。低频下潜适中,低音更震撼。辅以主动降噪功能,能有效排除外界干扰,贯入耳内的全是纯净的音乐。蓝牙4.1稳定的传输、只要在有效的范围内,就能保证你获得连续、稳定的音乐。
为了真实的体会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的音质,我选取了一些公认的试听音乐进行了播放,有蔡琴的“渡口”,区瑞强的“偏偏喜欢你”,八只眼的“达板城的姑娘”以及我喜欢的几个歌手降央卓玛、赵鹏、陈瑞等比较爱听的歌曲进行了试听,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在高频延伸与低频下潜性能上都有完美的体现,高音的清靓、通透,表现出耳机良好的延展性让人听后难以忘怀。中音的浑厚、饱满、圆润,特别是人声让人欲罢不能。在低音方面深沉且有力度。音乐表现层次分明、定位准确。
七、总结:
dyplay主动降噪蓝牙耳机ANC30通过采集外部噪音,智能匹配、通过主动降噪功能隔绝噪音的干扰,无论在什么环境都能给你一个静享音乐的天地。大电量、长时间待机、长时间播放能够充分满足外出使用耳机的要求。
挂脖内置振动马达,即使在不佩戴耳机的情况下,依然能够通过振动得到来电提醒。蓝牙4.1长距离稳定传输,保证了欣赏音乐的连贯性。采用数字三段均衡,能让耳机完美表现出高品质和高解析力的声音,尽享CD级的完美音质。高音的清靓、通透,表现出耳机良好的延展性让人听后难以忘怀。
中音的浑厚、饱满、圆润,特别是人声让人欲罢不能。在低音方面深沉且有力度。音乐表现层次分明、定位准确。收纳盒设计新颖,既满足收纳需要,又能作为手机支架使用。
八、不足:
1、耳机声音偏小。
2、挂脖材质偏硬,亲肤力稍差。
3、收纳盒作手机支架只能横放,不能立放。

网友(2020-05-20):
蓝牙耳机电池寿终怎么办,耳机也扔了?

网友:
降噪耳机音质这么好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