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46XT跑RDT

楼主(2019-09-11):
老版数码之家有一个跑RDT帖子,不是很好找,我就在这边发一遍,方便坛友。
本次主角:2246en测试架+拆机8E2东芝颗粒,这个颗粒直接开卡XT模式校验不过,AU6989慢扫(模式2ecc6)只能开27G

上测试架短接认盘后,设置:勾选RDT

进RDTset里设置:
这个255是参考之前   技术宅小唐  所述。

设置完毕后,按照正常开卡流程开卡。开卡完成后,关闭软件,重新插拔一下,板子会自动跑RDT。(也可以就找个5V电源接着也可以。)
我这个测试架有灯显示,等了一会,灯常亮不闪烁了。
拔下usb,打开软件,插入usb,刷新一下,出现开卡准备界面,这是选择看RDT的界面查看RDT情况。
还可以。RDT pass了。 准备参考RDT进行开卡。

按照图示设置,准备开卡。

没跑rdt,只是选择runtime开的卡,29个错误,但是数据完整性校验不过。
跑完RDT,开卡完成,坏块减少到了27个,但实际这个坏块比上面那个29个的更准确。

数据校验通过。

有什么问题欢迎留言探讨。

网友:
2246en跑RDT也是这样吗?

网友A(2020-06-26):
老哥怎么联系 为什么我硬盘盒跑不了RDT   RDT只能跑10分钟 老失败 我的是闪迪正片固态 黑片都能跑 不应该呀 掉盘了一次 开卡可以过 就是温度高 我想RDT屏蔽坏块试试

网友:
学习了,很多看不懂啊

网友:
学习长知识,以后学着操作。

网友(2020-09-03):
我有个问题一直想问:
1、为什么total fail count 是76,开出来bad block才27?

2、为什么bad block 29反而没27准呢?屏蔽更多难道不好吗?

纯粹疑问句,不是反问句哈。因为我跑出来的也是总数比开出来的更多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希望能屏蔽更多的坏块。

网友(2020-10-08):
感谢,非常实用的教程。

网友(2021-03-30):
闪迪的是不是RDT和开卡都不一样,几十个正片都是2000多的错误,数据校验也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哥怎么联系 为什么我硬盘盒跑不了RDT   RDT只能跑10分钟 老失败 我的是闪迪正片固态 黑片都能跑 不应该呀 ...

坏块过多,需要把容量降低就可以了

网友:
文章錯誤不少,數字也兜不攏

网友:
 我的两个盘电脑都不识别了  插上也没反应!

网友(2021-11-26):
好像就是我最初发的帖子,现在我自己都找不到那个帖子了

网友:
好像之前RDT的帖子就是我发的,但是现在我也找不到了。。

网友(2022-05-13):
很实用的教学~~一会试试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2-08-27):
楼主的帖子很不错的

网友:
U盘型的没有读盘指示灯怎么看?RDT两小时了,主控和闪存倒是一直在发烫。

网友:
一般都一小时内会结束,2小时可收工了

网友(2022-10-05):
  昨天看到就好了 都量产完了   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