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捡来的12V1.5A开关电源

楼主(2019-09-11):
捡了个12V1.5A开关电源拆了看看
线被剪了

标签

被暴力撬过心疼一下这电源

标签帖子下面藏着一颗螺丝,原主没找到这颗螺丝就会暴力撬

螺丝都被撬弯了

拆开做工不错啊该有的都有

背面走线也漂亮

眼尖的坛友应该看到有颗电容怀上了

保险丝外面还套了热缩管细节处理到位

安规电容

EMI电感

整流桥走线很销魂

主电容400V33uF

这里还有课元件套了热缩管这做工用心了

2222A三极管不知道在这起什么作用

5N60C开关管600V  4.5A带散热器

817光耦

TL431

变压器

低压输出部分输出整流管被大电容档着看不到型号配有散热片

输出电感

输出电容16V 1000uF

这颗小点的电容怀上了

找来一颗拆机同耐压和容量的电容

换上电源又复活了哈哈一时半会用不上扔一边吃灰先

完多谢支持!

网友:
看起来不错哈

网友:
好做工  真不错

网友:
电源可以,换上电容又是一条好汉

网友:
难得的好货啊  很不错啊

网友:
监控摄像头的电源

网友:
看上去还可以

网友:
应该同时检查一下高压电容容量和低压另一个电容的容量

网友:
山井也是牌子货的

网友:
电源不错,没虚标

网友:
好电源,用料还是挺扎实的,质量不错。

网友:
山井的做工扎实

网友:
换电容后应该能变好些,如果有限流输出更好,再做个三串锂电池组和均衡保护板,可以弄一个路由器等不间断12V电源。

网友:
这电源做工还凑合吧。

网友:
谢谢分享。这电源很眼熟,偶好象拆过。。。。。

网友:
三井非山寨,所以用料良心

网友:
做工比较好的RCC电源,结构和我一个台达12V1.5A有点像,我当时也差点硬撬开了,后来还是发现了标签下的螺丝,以后见到有标签贴纸的都先找螺丝

网友:
怀孕惹的祸吧

网友:
这个电源做工还是蛮良心的

网友:
用料不错,电源应该是长时间带负载,所以电路板都拷黄老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