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LOW的保管箱(不是保险箱)自己打不开怎么暴力开?

楼主(2019-09-11):
好久没用电池没电 先买了个应急电池合 就是2.5mm小耳机接口的接入4个电池电 6V   结果电量低的标志没了,显示 open 所听到磁吸合声  但是钥匙还是转不动~
厂家说用圆的应急钥匙 开  ,是跟那种锁玻璃门拉手的长锁类似的心
但  找不到了。。。

现在是不是拿个电钻把应急钥匙那个圈钻掉  就可以破解了?

网友:
用角磨机行不行?或者气焊行不行?

网友:
额没有手轮吗  应急钥匙没用也是问题啊  打了只能是试试

网友:
电压不够吧,加一节14500

网友:
按理说应急解锁就是强制手动驱动锁机开锁的装置。

电池与电机都对应急解锁没有干涉才对。

楼主:
打电话叫急开锁时 lp打开了   原 来插在上边的钥匙是错的。。。。
明明还找她确认了  钥匙 OK不  OK呀。。。   原来我开头试的应急钥匙是对的  当时就可以打开的。。。。

电池盒白买的。。。。
向楼上四位朋友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