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主路由信道设为自动,无线路由桥接怎么解决信道问题?

楼主(2019-09-11):
主路由因为某些原因,无线信道必须设置为自动。
副路由搞无线桥接,要上网的话副路由的无线信道必须设置成和主路由一致。

我现在的做法是先测出主路由的当前信道,然后再改副路由信道为一致,这样就能上网了!
问题是主路由信道一段时间后会自动变更,变了后副路由就要重新设置,请问在不改变主路由自动信道的前提下,有什么办法解决问题么?

网友A:
你就用你的!那些东西不要你考虑

网友B:
我知道一点点:
副路由用有WISP功能就行,还有副路由用刷了openwrt的也行。
怕麻烦,腾达的路由、360路由、斐讯的路由都有WISP功能。

网友C:
刷个padavan,打开自动搜寻

网友:
我用俩TP做无线桥接没提示信道啊

网友D:
3楼看来玩得比较多,是不是恩山过来的

网友E:
副路由换掉,用支持自动搜索的。

网友:
只要不用老版本蓝色管理界面tplink的wds,任何桥接方式都没问题。当然新版的tp路由器界面也会自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就用你的!那些东西不要你考虑

看来我用的是老路由……那些要考虑,不然没法联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一点点:
副路由用有WISP功能就行,还有副路由用刷了openwrt的也行。
怕麻烦,腾达的路由、360路由、 ...

明白了,我看看是不是要入个带此功能的二手路由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刷个padavan,打开自动搜寻

呃……对机型有要求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副路由换掉,用支持自动搜索的。

明白了,原来已经有这种路由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3楼看来玩得比较多,是不是恩山过来的

主要还是混数码论坛,发过几个拆机贴而已。在恩山只能去围观大神,小白不敢去献丑。另外也去无线论坛围观。矿坛很少去看。

网友:
硬改的路由刷WR802带wisp,功能挺全

网友F:
因为某些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为某些原因,???

呃,或许和你想的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呃……对机型有要求不?

自己去找下支持列表,支持很多路由的

网友:
固定信道不就完了

网友:
因为某些原因,???主路由是别人的呗

网友:
你就用你的  不要想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