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电吹风的接线有点鸡肋

楼主(2019-09-11):
家里电吹风坏了,拆修了一下,看这接线好鸡肋,同时也解开了之前使用时为啥只开风开关也吹热风的疑惑

网友A:
都这样的,电阻丝给电机降压用

网友B:
这就是9.9包邮的玩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就是9.9包邮的玩艺

兄弟你还真说错了,这是59元买的,质量还挺好的,这次维修是因为电机风页转进头发拆开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这样的,电阻丝给电机降压用

我看了一些大牌机子也是类似的电路接线

网友:
利用加热线圈作分压用于风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还真说错了,这是59元买的,质量还挺好的,这次维修是因为电机风页转进头发拆开清理 ...

哦,真的是太贵了!我们从来不用这么贵的,里面东西都一样,我一个用了两三年,坏了又买一个,又用了三年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