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台桂林兴华金属探测器TM88

楼主(2019-09-11):
偶然在咸鱼看到金属探测器觉得新鲜,所以我就搜旧的探测器发现便宜的就买了台国产老货桂林兴华金属探测器型号tm88看生产日期是2005年出厂的。买回家我在网上找教程,只有使用说明视频,根据视频猜测这机器是两路供电。主机上标有甲乙两组电池两个指示灯,用干电池的说是一号电池和三号电池。现在去哪儿买那电池,作为资深的工具和手电玩家,18650电池肯定少不了,必须改锂电。可是我不知道正负极机器上也没标明,我只能根据经验左零右火左负右正。可有一组电池触点是上下的没法用那个来试,只能用线头碰了。开始试的乙电池我认为是12伏的一直用三串锂电池试也没问题正负按左负右正也是对的,甲电池是上下的没有办法只能瞎试了先下正上负,试了下灯亮了可没几秒就听见里面爆炸声,拆开,我以为这组是6伏的电压高了。拆开看到是一个电容爆了看型号是16v470vf 的翻箱倒柜找了个25伏470vf 的换上再降低电压试又是一声响又爆了,没办法又找了一个换上正负倒了下用12伏正常了。

既然机器俩灯都亮了我就用两块电池试机也算正常了,我就接一起那路63伏的用了块一块钱买的降压板就这么用了,后来网上又搜到了电路图发现电路图上也是分两路我就纳闷了为什么分两路供电,是因为干电池容量低分两路耐用点还是怕干扰特意分开供电的。我这么用有干扰吗?这个型号新机器都是一块电池供电了一个灯了。有对电子版了解的给看看说说能两路并一路用12伏吗?,或者用一块电池一个直供12伏的那路一路用降压板给六伏的供电。还是必须用两块电池两路供电。

这是整机的样子,有点旧

这是型号

这是我改了电池三节放电池仓很宽松我也组了一组两并三串带保护板的

又是电池漏液腐蚀了个芯片脚都腐蚀了快断了我重新焊了下,中国制造所有的芯片都磨标

这个也是腐蚀了

这是我搜到的线路图,我不懂这个,有知道的麻烦给鉴定一下,供电最好,当然越简单越好。

楼主:
其实我陆续买了两台,另一台没腐蚀板子,一百多一台手痒没控制住,测硬币空测1米都有反应,就是这台电池漏液腐蚀板子的不稳定指针看不归零,按说我已经用医用酒精洗了板子了,

网友A:
打算做寻宝人?

网友B:
盗墓挖地雷

网友C:
准备找下家里是不是有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算做寻宝人?

意思对刀感兴趣的就想当刀客?我只是好奇价钱不高就买来玩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盗墓挖地雷

你手里有刀的话就是想杀人想犯罪。这是什么心理,金属探测器用来盗墓?墓多深这个最多探一米,要是你家有雷我免费给你扫扫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准备找下家里是不是有矿!!!!!

你看到金属探测器第一感觉是什么,这个收破烂的可以找铁,干工程的能探地下金属管道,地下电缆,只有心理阴暗的人才第一感觉是用来盗墓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手里有刀的话就是想杀人想犯罪。这是什么心理,金属探测器用来盗墓?墓多深这个最多探一米,要是你家有 ...

你是个一本正经的人,盗墓扫地雷就是玩笑话,太较真了……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个一本正经的人,盗墓扫地雷就是玩笑话,太较真了……算了!

看来楼主不太喜欢开玩笑

网友D:
不是一般的不爱开玩笑。这东西我一直也想买个。找木头里的钉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一般的不爱开玩笑。这东西我一直也想买个。找木头里的钉子。

木头里找钉子,这东西体积大了点吧,旁边有别的金属也会叫,因为这个太灵敏了。

网友(2022-05-20):
能不能拍点电路板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