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师们: 这个叫什么名称??俺好买呢.....

楼主(2019-09-11):
问下大师们: 这个叫什么名称??俺好买呢.....

以前是挂2个不锈钢管.........

上面挂毛巾呢.......

现在坏了呢......

问题见图片上......(图片上打错字了呢.......不是"名次",是名称呢..........)

先谢谢各位大师们......

问下大师们: 这个叫什么名称??俺好买呢.....

网友:
是这个么?

网友:
二楼见多识广,厉害!

网友:
去优惠购里找毛巾架,铝的不会烂

网友:
要换直接换不锈钢的。我算是弄明白啦,洗手间、厨房五金件能用不锈钢的就不用别的。

网友:
有时可以几块买到双杆的毛巾架

楼主:
大师:

问下你的搜索关键词是什么吗?

网友:
关键字 毛巾架  底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