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天巡4030金属探测器

楼主(2019-09-11):
本着对什么都好奇的原则买回来肯定得拆,因为它有点变态用两节9伏方块电池,电池容量低又贵,所以必须得研究下改锂电池外挂。可锂电池两串电压低,三串电压高。虽然是精密玩意儿可二百块钱也是可以拿来做实验的。拆开主机看主板首先看着这两块电池是并联使用的,所以用一节也行,再看板子上什么元件上打的是16伏所以我觉得用12.6伏没问题。这是机器面板,很简单,最左边的是调识别金属的,中间调喇叭音量的,插耳机最小音量也阵耳朵。右边的是开关加灵敏度调节。我也不认识是什么元件就认识普通的电阻和二级管一般的电容认识其他的不懂。看到这个我改了18650两串,因为没三串电池盒就两串也能用。

网友A:
对这个感兴趣
有没有试过?探测深度大概多少?铜铁铝都能探测么?灵敏度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这个感兴趣
有没有试过?探测深度大概多少?铜铁铝都能探测么?灵敏度抗干扰能力怎么样? ...

一二百的东西你要求的太多了,铜钱能探15公分到20公分,是金属都能探到,能排铁,抗干扰就别想了,价钱在这儿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二百的东西你要求的太多了,铜钱能探15公分到20公分,是金属都能探到,能排铁,抗干扰就别想了,价钱在 ...

楼主是打算用它来探宝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打算用它来探宝么

地上铺个毯子下面放上硬币,毛的铁的还有铝的,老五毛铜的叫我儿子探着玩儿,这算是探宝吗?

网友:
可以去山上找矿了

网友(2021-07-01):
两节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因为楼主说一个铜板有15-20公分,入了一个,这玩艺一元硬币探测距离居然只有6公分,笑死

网友:
探室内电线走向不错。

网友:
探测感应头是线圈吗?

网友(2023-02-02):
没看见其他配件,有点失望了。

网友:
对这个感兴趣
暂时不知道原理。

网友:
能探测墙内电线和钢筋么?

网友:
一看竟然是19年的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