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鬼子的 松下插板 接线。顺便充电头打孔以使用防脱落功能

楼主(2019-09-11):
去捡垃圾去了。主要是要电线

8字线,还算长,貌似1米8左右

坛友“猛子”的榴莲包的插板

打算放床上这样用

打开

触片铜的,不过太久了,铜色暗淡

很厚触片

原来接过线的,没了

使用有气无力的t12。。。。t12焊大焊点真的就是个垃圾。。。

上面一大坨锡清半天清不掉,,,研究一下,原来原本冷压上去的,直接剪线了。。。。好吧。。。

杀8字线

很粗,足75方

套好插板的。。。。那个。。。。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叫小尾巴吧

上锡

焊好。鬼子插板貌似出线都没有那个压线的塑料,都是靠弯弯曲曲的模具固定

螺丝早失踪了。。。。。随便找合适的

安全门,电笔捅不进去

有防脱落设计,可是很多插头都没有洞洞。有时候床上充电晚上梦游滚两圈就把插头扯掉了。自己打。先来华为的5福1安

。。。。。。。。。什么垃圾材质那么硬,跑偏

再来小米五福二安

卡住钻头了。。。

试一下,能用。垂直拔拔不出来,要两边摇晃

乐视五福三安也来

合适了

淦!钻头卡在夹具里面了,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

没了

网友:
什么没了?下面没了?

网友:
质量那才叫好

网友A:
这个接线板配你的线真是浪费了,换个粗点的电线,直接可以接大功率的用电器

网友:
泰国产的鬼子插线板

网友:
南海大沥一大堆。

网友:
原装的线要么1.32平方要么2平方,你用个0.75的。。。。压根是降级

网友:
这插排配0.75的线真浪费

网友:
没看懂防脱落设计,为什么要在插头上洞洞呢?

网友:
根本就不用打孔,里面的铜片夹的很紧,不使劲就不会拨掉

网友B:
这烙铁真是浪费了 !!换个大马蹄头再说好用不好用吧!!

网友:
这个松下插板做工和用料都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烙铁真是浪费了 !!换个大马蹄头再说好用不好用吧!!

有个刀头,懒得插拔换来换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接线板配你的线真是浪费了,换个粗点的电线,直接可以接大功率的用电器 ...

大功率都是三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