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 液晶电视开机亮一下黑屏(己修好)

楼主(2019-09-11):
一台TCL 22N6 液晶电视,插电后待机,灯红色。按下开机键,灯转绿,LOGO显示,可是不到半秒就变黑屏,灯变红色转待机了

放了几天,又可以正常开机了,昨晚正常开了几个小时正常关机

今天晚上开机又不行了!!!

网友:
电源板的电容,失容

网友:
哈哈哈哈!恭喜发财

网友:
背光灯有灯珠坏了,拆屏换灯珠

网友:
拆机看看电源板,可能上面有电容出问题了。

楼主:
拆开看,电源板6颗电解都鼓了,4颗680u的2颗470u的,我全部用1000u的换下,装回机,问题解决

网友:
好多怀孕的

网友A:
前一段时间也遇见过,电源滤波电容失效造成不开机或开机困难的案例

网友(2019-11-14):
引用 网友A:
前一段时间也遇见过,电源滤波电容失效造成不开机或开机困难的案例

看电子报里的文章,也多处提到电容失效的,看来先检查电容也是条思路

网友:
这个电容看上去好像还没鼓得很多起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