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8650 有电压却点不亮手电?????????

楼主(2019-09-11):
原理手电用得时候总是会晃 点亮后光会因为平头接触不好闪,于是用焊锡加焊正极......
结果手电装上后不亮了,用电表测了电压3.7伏 没问题啊!......
可放手电里就不能用. 后来又用充电器充,..结果充电器显示绿灯,不能充电.......
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朋友来解答一下???????

网友:
好像可能大概,控制板坏了

网友:
可以扔了,内阻过高,干电池经常见。

网友:
测内阻测内阻测内阻

网友A:
估计是你焊接的时候影响到电池的正极里面那个阀了

网友:
头部过热内部损坏了,焊点那么大,哪怕焊接速度再快就那一坨锡的热容就足够烫坏里面了

网友:
一个圆形强力磁铁的事儿,你非得整一大坨锡上去,唉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你焊接的时候影响到电池的正极里面那个阀了

能修好吗
?

网友:
头部过热内部损坏了,焊点那么大,哪怕焊接速度再快就那一坨锡的热容就足够烫坏里面了。一个圆形强力磁铁的事儿,你非得整一大坨锡上去。

网友B:
感觉是焊接的时候造成的硬伤,电压有但是放电电流很小。

网友:
之前能用说明电芯内阻不大;有3.7V但不能充电不是电池问题就是充电器问题
电芯堆焊正极也不该坏,手电按理说也不会无缘无故坏
奇葩故障!

建议换电芯试试,先确定是哪部分问题

网友:
找多一颗先排查

网友:
你淘宝买几个小圆强磁铁就可以啊或者自己搞个铜或者铝片、用锡焊很容易烧坏的。

网友:
焊这玩艺,一定要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焊接的时候造成的硬伤,电压有但是放电电流很小。

而且无法充电了......

网友:
电池加锡时候温度太高废了,锂电池一般都是点焊

网友:
安全阀顶开是无输出电压的。接触问题吧?焊完后有没有把焊点松香挫一下?或者再检查下别的接触点

网友:
焊电池时候 速度要快,姿势要帅。。。我给锂电风扇增加电池焊过几次都没问题

网友:
以前我也烧坏过,当时还以为买到垃圾电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