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求助九阳电饭煲电源芯片thx203h引脚

楼主(2019-09-11):
九阳电饭煲通电没有反应,拆开发现r503电阻烧了,换了一个上去没有反应,怀疑的电源芯片烧了,但是芯片上面涂胶了,不知道引脚序列号,有知道的大佬指点一下

网友A:
引脚序列号?????????? C515 旁边, 左上角,1 依次逆时针数 递增每一个脚位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脚序列号?????????? C515 旁边, 左上角,1 依次逆时针数 递增每一个脚位号

谢谢忘记了万能的网络,看一下缺口就知道了

网友:
芯片型号都知道了还查不到脚位顺序?

网友:
有蚊子的一面正对自己(就象你平时看书看报的样子),左下角为第一脚,逆时针数就得到所有脚编号。

网友(2022-06-05):
请问大佬, 最后换203h好了吗? 我也有一个刚发现炸了R5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