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这种瓦斯电烙铁好用吗,为什么没见过有人讨论

楼主(2019-09-11):
这种瓦斯电烙铁好用吗,为什么没见过有人讨论,看起来就是一个打火机配了个烙铁头,感觉应该比普通电烙铁拖着一根线要更轻便?貌似很少有人用,是因为不好用吗

网友:
怕一不小心就炸了。

网友:
这个我买过,适合没有电源的地方使用,烙铁头较小,热容量不够大,不适合大焊点的熔接。

网友:
没有电源的地方应急用用不错

网友:
买过下面那种塑料的,烙铁头垃圾,不吃锡,调温调的是火力,烙铁头热容小,大焊点烙铁头烧的发红都不一定管用,小焊点又容易过热,没用几次调温度的地方就漏气,拆开发现里面断了

网友:
瓦斯喷枪厨房会用,迅速获得焦黄颜色

网友:
现在很多电子烟改装的电烙铁看着也不错。

网友:
家用的为什么要买这个

网友:
不实用的东西,干嘛要讨论?

网友:
从朋友那里拿了一个 玩玩就扔了 不好用

网友:
我有一个。初衷是不方便接市电的地方使用。比如汽车接线,我也有12v点烟器烙铁,但拖着线,还需要带烙铁架;再比如,接电线,从保险角度,对缠后可以再绕几圈焊锡丝,用这个喷枪档去烧熔。

但这俩用途,都不是必须的,尤其后者,因为点火还得火机,实际上2块钱买个防风火机,就已经能化焊锡丝了。家里还有拧到罐上的那种瓦斯喷枪,也能胜任。

如果一定要买,宁可+钱买琢美的瓦斯焊,自带点火。温度能熔金化银。还能当热风枪。
https://item.jd.com/27797014587.html#none

网友:
温度不容易控制 不小心就烧死头子 还会漏气什么的好多问题。我现在用 type-c接口的 一个充电宝供电完事

网友:
没市电我都是T12配合电瓶或者逆变器用,也可以用锂电池串几节。

网友:
我就用的瓦斯烙铁,,很方便,大火开起来,十几秒就能用,烧气的,功率能不打吗,就是控温很麻烦,调节火力需要适应一下。

网友:
这么说来还是锂电池供电的t12好用,价格也便宜

网友:
还是喜欢琢美的烙铁,可惜太贵最便宜也要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