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理newifi mini求助

楼主(2019-09-11):
爸妈家里服役多年的newifi mini罢工了,一开始认为可能只是适配器坏了,拿回家换了个12v的适配器,也是一样不能点亮。测试原装适配器,发现输出电压变成了16v,标称是12v,可能是适配器内部电路元件老化,导致输出电压提高,进而击穿或者烧毁主板上的原件?
拆机测试,发现插上电源后,电源接口和后面的电容两端只有0.2伏特左右的电压,并且不断波动。同时红色方框区域的元件会发热。
求教高手,这个可能是哪个部分坏了?多谢先。

网友(2020-06-11):
红色方框里面的是电源部分,,估计是短路了

网友:
先把红框内8脚芯片拆了吧。再量电压看正常了么。

网友:
检验一下电容有没有短路,那边是一个电源IC,也是容易坏的,换一个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