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雅格电蚊拍维修一例

楼主(2019-09-12):
故障:不亮灯,无高压输出,打不到蚊子

修好了的电蚊拍如图(已装配好,没拍内部结构图):

原电蚊拍不亮灯,检查原铅酸电池失效,把原电池拆了,改手机锂电池,绑在手柄上

原220v阻抗充电电路充锂电不安全,弃用,手机锂电池留了导线在外面,方便充电

更换电池后,白色led灯亮了,但高压还是没有,按开关按钮,工作状态红色led灯也不亮

重新检查电路,查出三极管Q1(HSD965)烧了(无高压一般是此管坏)

手上没同型号的三极管,临时用S8050代替,结果还是不行,马上烧管

在网上找了一下电路图,发现是三极管替换时的管脚问题,965是ecb,8050是ebc,接错线了

将管脚调整正确后,正常输出高压,考虑到HSD965功率比S8050大,再并联了一个S8050,可能寿命长点

网友:
有的话用D882好点

网友A:
大佬能不能把坏的哪个电子原件拍个照片我看看,我的也坏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39233&extra=
不知道应该换哪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不能把坏的哪个电子原件拍个照片我看看,我的也坏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 ...

你那个就是两发光管中间那个三脚的,,不过这你都不清楚也没工具,估计搞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能不能把坏的哪个电子原件拍个照片我看看,我的也坏了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 ...

看了你的帖子,在你原图上做了标记

最好有万用表,不然你检测不方便

万用表很便宜的,隔壁矿坛(crystalradio.cn)经常有二手的,二十多包邮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了你的帖子,在你原图上做了标记

量出来是这样的

网友A:
D965
R6B1
是这个东东坏哇

楼主:
引用 网友A:
D965
R6B1
是这个东东坏哇

照片拍得不错,很清晰

东东没错,不过好坏要焊下来量,你这个在电路上,好像还是在电蚊拍开关”开“的状态下,在线测不出来的

测的数值可能是电路中的在线电容值0.009nf,11nf

平常最好在关机状态下检测,在线检测主要测关键点的电压正常否,需要一定的经验的

你可以度”用万用表测三极管好坏“,若嫌麻烦,直接买个同型号的965,焊上测试看成功否,”替代“维修法

另外,电蚊拍中的易坏件是还有那个按钮开关,4个脚,其中两两是导通的,按键按住时,逻辑上4脚都是导通的,松开就断开

有时候用久了,接触不好,搞点除锈神水wd40喷上,多按几次就恢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拍得不错,很清晰

东东没错,不过好坏要焊下来量,你这个在电路上,好像还是在电蚊拍开关”开“的状 ...

谢谢大佬指导。为了修这东东买了万用表。发现还不会量。没说明书。改天买零件换来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拍得不错,很清晰

东东没错,不过好坏要焊下来量,你这个在电路上,好像还是在电蚊拍开关”开“的状 ...

拿了个同一型号的,试下了电网哪。都在33.几和34点机

网友(2021-08-15):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2023-06-20):
不防水呀(我说的防水不是泡入水中的意思)

网友:
太丑了,可以改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