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空调外机不转了(2)

楼主(2019-09-12):
原帖子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id=70834&extra=
大佬们说拆外壳所以有空拆了外机的壳
不知道怎么去量。然后把哪些好拔好插的都试了下,然后好了

网友:
这机器是变频的,你估计修不了。只能换板了。

网友:
变频机比定频的难修

网友:
建议还是找人来修,R410还好,R32太危险

网友A:
先把压缩机启动电容换了再试,很多不启动都是启动电容造成的。

网友:
启动电容先换了试试

网友:
楼主不是说已经好了吗?

网友:
看来是接插件接触不良,拆一回不容易,最好顺手做个清洁,免得管不了多久又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压缩机启动电容换了再试,很多不启动都是启动电容造成的。

找不到在哪。算了反正好了也不敢再拆了

网友B:
今年夏天找师傅修了我家的空调换了个大电容,收了我两百块,被宰的肉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先把压缩机启动电容换了再试,很多不启动都是启动电容造成的。

变频的没有启动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年夏天找师傅修了我家的空调换了个大电容,收了我两百块,被宰的肉疼。 ...

明天自己爬出去换嘛,省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频的没有启动电容

我2004年买的变频空调有启动电容还换过一个。是否现在新的变频空调用新技术了,查了一下现在都是直流变频了没有启动电容了。
难道我的变频空调是交流变频?不明白。

网友D:
看你回复了那些帖子,说实话,那些回帖的没有真正搞空调的,

既然内机没有故障代码显示, 那就是外机没给通信电源供电,  自己拍好照片,留下记号,把外机板拆下来,拆下来的目的是( 找到供电的桥,IGBT 和大功率的电阻,)拆的时候, 看下外机 L N 两脚是和哪个位置接线的,拿下来以后, 你就可以直接给那俩脚直接加市电220V,然后继续测量,

  测量的时候,先测桥的两端正负极电压多高?  等你回复,我的联系方式在上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回复了那些帖子,说实话,那些回帖的没有真正搞空调的,

既然内机没有故障代码显示, 那就是外机没给 ...

谢谢大佬,我连万用表都不会用,只能是查出个数字来让大佬们指导,别说哪个是供电的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今年夏天找师傅修了我家的空调换了个大电容,收了我两百块,被宰的肉疼。 ...

我今年夏天也找人换的,160,我家4楼但不用翻出去,不过在窗户上弯着腰工作也难受,也有掉出去的危险(维修工他家pang媳妇用安全带拉着)。虽然肉疼,不过毕竟别人大热天的还冒着一定危险换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我连万用表都不会用,只能是查出个数字来让大佬们指导,别说哪个是供电的桥了 ...

那这个空调 你自己是搞不定了  直接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