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检测显示硬盘气流温度失败,这个是硬盘的硬伤吗??影响寿命吗?

楼主(2019-09-12):
研究过的,纤细说说吧。。

网友:
帮你顶 也想知道 希捷特别容易出现这问题

网友:
据说这是软件版本问题

网友:
我有几块服务器上用的希捷 全都有这个问题 不过同一软件有的盘有 有的盘没有

网友:
根据数据,你的硬盘最高温度达到61°过,不用管他,部分希捷盘会记录这一项数据,不影响使用的。

只要有这项数据的希捷硬盘,硬盘的温度曾经有超过55°,这项数据用软件查看就是这样子

网友:
希捷发热量比其他牌子都大(个别奇葩型号不算在内),于是就过热记录下来了,这个还没法消除
我一块希捷2.5寸 2T读取拷贝至日立 2.5寸 1T,希捷比日立高八度左右

网友:
我也有块报这个的希捷

网友:
希捷西数都有这问题,是固件问题,没有重要数据的话可以试试刷固件,有数据就算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
我有块硬盘也有这个问题,然后我发现,不管怎么样它都比其他的硬盘温度高,低格也没有用,同时还有个什么线问题,蓝色提示,于是我把它拆了,发现硬盘盖内表面外圈有划痕,我想说的是,如果单独是温度高一次,它可能没事,要是它总那么高,有可能就是物理问题引起的,而不是偶发的,那这个的可靠性就不那么高了

网友:
手摸一下看看,莫得住就没关系,换个软件或者版本看看

网友:
可以算是误报,不用管它。不过看着心里确实不舒服。给朋友装机可以说各种品牌的硬盘都用过,三星的硬盘噪音高点,迈拓的价格贵点,也不好买。那时候绝大多数用希捷,性能不错,价格适中,噪音也行,可后来出了几次固件门,往后都用西数的了。西数的便宜,性能比希捷的低,但质量可靠。其实几个硬盘大厂的技术水平差不了多少,一些保修政策影响很大,电脑城主推西数的原因是希捷的保修,据说希捷硬盘盘体有一丝丝划伤就不保修装过机的都知道,硬盘装入机箱再拿出来就会失去保修,叫商家怎么卖啊。

网友:
HDTUNE显示不准

有点不参考

网友:
固件问题,不是质量问题。没有问题放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