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联lc谐振电路

楼主(2019-09-12):
并联LC谐振电路,原来是谐振状态阻抗最大,流经他们的电流最小
才明白

还是实践出真知,这个LC参数,谐振频率在520Khz左右

输入1M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

输入800k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

输入700k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

输入500k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这时电阻上压降最小,说明整个电路里电流最小

输入400k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

输入300k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

输入200k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肯定频率越低,电流越大了,在500khz以下时

输入信号

再细致看看,
输入500k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

输入520k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计算与实际上有误差,因为LC并没有实测大小
只是标称大小

输入510k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

输入480khz,与LC串联的电阻上的波形

可见这个LC正好谐振在500khz上了,而且似乎Q值也不高

网友:
哇塞!那泼形显示器不错呀!

网友:
谐振频率能量在c和l之间往复转化,消耗最小,当然吸收补充电流最小。

网友A:
你看波看多了,以后一脱衣应知整那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波看多了,以后一脱衣应知整那儿了。

哈哈,主要还是给大家来参详,为热敏服务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主要还是给大家来参详,为热敏服务嘛!

我没波婊,你给我这么多波看也看不出名堂呀,所以也没心去记什么电路是什么波形

网友B:
嗯你继续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嗯你继续水~~~~~~~

哈哈,打毛衣战的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打毛衣战的来了

来而不往非礼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打毛衣战的来了

话说你这信号源本儿也该回来了吧,差不多得了,别太露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说你这信号源本儿也该回来了吧,差不多得了,别太露骨了

哈哈,我这个问题以前帖子都明讲的,没什么需要隐晦的,游戏规则之内的事,倒是专家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学术范儿,暗地里吃进大件器材,急着回本儿!看人家比你勤劳眼红啊,急得没招了,竟然也学起所谓的水贴来了,哈哈,但是专家就是专家,十分注意形象与影响,最多也指是兑换4张充值卡,十分克制,做到了滴水不漏,自然骨就更没露了,尽管那是憋得相当难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我这个问题以前帖子都明讲的,没什么需要隐晦的,游戏规则之内的事,倒是专家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学术 ...

竟然把我看乐了(不骗你),你太可爱了,你太不了解有些事情了,这俩小钱你还看在眼里,有些事不能直说,我要想赚点小钱还用的着凭发个帖子赚点m币吗,你的小圈子把你局限在这个小途径了。买点设备对我来说都算小钱,大的牛逼不敢吹,2w以下的玩具可以随便买不用申请商量,充个话费是论坛福利这你也挑,你也没少充吧,这不算丑事吧,m是我的怎么花是我的事吧,喷点都不对,给个差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竟然把我看乐了(不骗你),你太可爱了,你太不了解有些事情了,这俩小钱你还看在眼里,有些事不能直说, ...

哈哈,是吗,这么有钱啊,既然如此,咱们试验一下呗,花2W都面不改色,那怎么拿M币打个赌都不敢呢?还是以前那个赌,敢兑现不?不过那个帖子让坛主删了,算你小子捡个便宜!以后还有机会打赌,我看你这点M不赌出去,你就不舒服
要不这么着吧,既然你比我有钱得多,也圈子大得多,也见过大阵仗,明天中秋节了,咱们把手里的M都给大家送福利怎么样,虽然我很在乎点小钱,我也豁出去了!敢不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吗,这么有钱啊,既然如此,咱们试验一下呗,花2W都面不改色,那怎么拿M币打个赌都不敢呢?还是 ...

你要是小'妹'妹马上转给你,都给你一个人,然而你是个秃驴那就没办法了,我不是慈善家,你要欠我10块钱,对不起,我也得要过来,钱是赚来的,不是大风刮来的,小钱不假,但是你要我无故散财,对不起那是妄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是小'妹'妹马上转给你,都给你一个人,然而你是个秃驴那就没办法了,我不是慈善家,你要欠我10块钱, ...

取之于论坛,用之于论坛,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图了乐呗,对你不过九牛一毛都不算,我格局这么小,都豁出去了,你大专家别掉链子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取之于论坛,用之于论坛,这是我的一贯主张,图了乐呗,对你不过九牛一毛都不算,我格局这么小,都豁出去 ...

这个羡慕嫉妒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