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斐讯体脂秤挂了,打开处理下

楼主(2019-09-12):
大名鼎鼎,不多说,坛友应该无人不知

做工极其简约

全部卡口,直接撬开就好,用料上乘,卡口一个没坏,

卡口

里面简洁,4个电桥,一个电池

这个很普通,没啥可说的

电池独立的,可更换,好评

主板做工说得过去

自带理线架

led显示屏

led阵列及wifi模块

控制ic

这个干嘛的,没看

接口进水了,这个问题所在,更换一个

焊点饱满

未知ic,

找了个pos小主板,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micro座子,风枪吹上搞定

显示器

充电中

问题解决,多谢观赏

网友:
独立可更换里电池不错!

网友:
我也有一个,外观还是挺漂亮的,电池、电池座子、充电座子,耳机座子估计都是手机剩下的物料。斐讯挺会利用材料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

网友A:
看极板,难道是通过测两腿之间人体电阻来估算脂肪含量?腿太短,太长准么?
等牙膏ing

网友:
普通产品用这种方片电池还挺少见的。

网友:
想起了当年手机还能自己买块备用电池换着用的年代。可更换电池真是良心

那个4057芯片是给锂电池充电用的,和4056一样的功能

网友:
做工用料还是挺不错的,都是模块化的修起来也方便

网友:
那个饱满的焊点很是令人舒服,体现了做工的认真细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极板,难道是通过测两腿之间人体电阻来估算脂肪含量?腿太短,太长准么?
等牙膏ing ...

这种测量方式的误差很大,拼命喝水之后再上去也能“降低”你的脂肪率,不过可以当为一个趋势测量,反正又不是医疗设备,差一些就差一些吧

网友:
接口腐蚀严重,进水了吗?

网友:
这个咋会进水呢?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

网友:
做工和用料确实比一般的称要好多了!

网友B:
家里也有个体重秤,坏了一个电桥,配了一个在x宝,安上后原来读书差很多,电阻都是一样的,材质对压力感应不同吗,不知道什么原理

网友:
可惜,0.5公斤一档,而且好像还不准。

网友:
wifi用来干嘛?传体重数据?还能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里也有个体重秤,坏了一个电桥,配了一个在x宝,安上后原来读书差很多,电阻都是一样的,材质对压力感应 ...

估计应变系数不一样,有差异,这个基本没法换

网友:
家里还有一两箱子这个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