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8个大洋到手的进水睿登数控1.5A电源模块,除了锈迹还不错

楼主(2019-09-12):
前段时间跟风撸了睿登这个数控电源模块,由于是进水货,只要1个大洋,加上边远的快递费共8个大洋到手
---------------------------------------------
技术参数:
    IN+ :输入正极        IN- :输入负极
    OUT+:输出正极        OUT-:输出负极
    输入电压范围:5-32.0V
    (32V为极限最高电压,请一定留余地使用否则将损坏)
    输出电压范围:0-30.0V
    输出功率:最大30W
    输出电流:1.5A(max) 超过1.5a应用请强制散热,极限3a
    (输出短路会导致模块损坏请不要短路)
    输出电压设定分辨率:0.1V
    电压测量精度:±(1%+2个字)
    产品重量:24克/只
    外形尺寸:66mm*36mm*14mm
    操作说明:

    在接线之前,请仔细看一下输入输出接线端子上下的字符,并严格按照字符标注接线;在操作按键之前,请仔细看一下模块PCB上按键旁边的字符,确定好每个按键的功能后再进行操作。
    1、ON/OFF键为输出电压控制键,上电后默认输出电压开启,按动一次则可关闭输出,再次按动又可开启,依次循环。
    2、数码管左边两个按键(IN键、OUT键)分别可以切换数码管显示当前的输入电压和输出电压。
    3、SET键为输出电压设定键,短按SET键,输出电压小数位闪烁,表示此位进入设定模式,配合数码管左边两个按键(+键、-键)即可增大或者减小数值,从而设定输出电压增大或者减小;当小数位选定了需要数值后,再次按动SET键,输出电压整数位开始闪烁进入设定模式,同样配合数码管左边两个按键即可设定到自己需要的数值。当需要的数值设定后,按动SET键即可退出设定模式,如果不按SET键,6秒后自动退出设定模式,并记忆当前设定数值。

---------------------------------------------

模块正面

反面空白

3位集成LED数码管

降压DC-DC控制芯片:XL2596S

47uH电感

输入输出电解规格一样

M5336B这颗料型号是JC5336,3.6V的LDO

ST的358,应该是输出电压表采样用的

经邓大婶提醒,看短路的管脚,这颗4450应该是MOS管AO4450了,负责输出开/关的边上的是自恢复保险?

5A、100V的肖特基二极管

LED两侧微动按键上能看见锈蚀痕迹

输入输出接线柱,上面有白色痕迹

微动暂时不打理,后期装壳再换合适长度的
输入输出插座拆开清理一下

白色痕迹比较奇怪,不像是接线柱锈蚀产生的

通电初步测试,显示、控制均OK,锈蚀对按键暂时没影响

后续再测试,折腾,打算照上图左边做个壳子,实现固定和移动的数控电源

祝坛友们月饼节阖家欢乐,月饼不要吃太多哦!

PS:还有车——睿登TB店首页领5元劵,江浙沪6大洋就能到手了

网友A:
大神看看有没有办法给加上调电流的功能?

网友:
现在还有吗?

网友B:
4450应该是AO4450.MOS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4450应该是AO4450.MOS管

谢邓大婶指点,仔细看短路的管脚,应该是MOS管了,负责输出关闭的
马上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求个链接,!!

应该是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E6%A8%A1%E5%9D%97
这款价格现在好像是6元.有5元优惠,运费是7元,建议多买两块合算
仔细看了下,6元的是楼主介绍的这款,是数字设定电压的,但是没有电流显示功能
还有一款5元的,两键的,是电位器设定电压,但是可以显示电流

网友E:
谢谢分享~~
2596可调模块,没有过流、短路保护是硬伤

网友F:
这玩意还带涨价的 楼主卖家已经改6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玩意还带涨价的 楼主卖家已经改6块了

本来就一直都是卖6块,只是店铺里可以领一张5块钱的券,券后只需1块就可以了,券在店铺首页

网友:
挺划算的,可以做个小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神看看有没有办法给加上调电流的功能?

估计要用外围电路来实现了

网友:
看做工还不错

网友:
2596的啊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谢谢分享~~
2596可调模块,没有过流、短路保护是硬伤

好像有过热保护,我以前把XL2596短接输出,只是芯片发烫,但没有烧焦气味和裂开。LM2596以前有些正品拆机也有保护,但现在没保护的山寨芯片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好像有过热保护,我以前把XL2596短接输出,只是芯片发烫,但没有烧焦气味和裂开。LM2596以前有些正品拆机 ...

是呀,
白菜价、也是白菜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E6%A8%A1%E5%9D%97
这款价格现在好像是6元.有5元优惠 ...

5元的那种,是电解电容

楼主:
还有的,记着在先睿登TB店首页领5元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这个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0%E6%A8%A1%E5%9D%97
这款价格现在好像是6元.有5元优惠 ...

嗯嗯,偶是坛友给的链接
记着在先在店铺首页领5元劵,买6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