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电源充不满

楼主(2019-09-12):
一台纽曼 10000mAh的充电宝,充电一直显示99%,更换了N个充电头都不行。如何破。
说明,该宝基本没有用过。

10000mAh

10000mAh

输出电流不大,老式的

输出电流不大,老式的

显示99,充一天也这样显示,就是不停

显示99,充一天也这样显示,就是不停

网友:
充电时看看电池部分是否发热,若感觉到明显发热的话那就是电池坏了,有些电池坏后会出现冲到一定电压后电压上不去冲进去的电量全变成热量

网友:
和充电头没关
和这个充电宝的电路板有关

1、要么换个新
2、要么预估个充电时间,以后大概冲那么多久时间,就可以拔电源了
最后还有个可能,里面右体质不良的电芯

网友:
检测一下充电电流,99%时充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
看外观有些山寨

网友:
电池内阻大了吧

网友:
也许数码管最高就显示99呢

网友:
电池内阻大了,电压达不到4.2V。没有充电定时截止。
或者楼主等待的时间不够。

网友:
基佬色的充电宝

网友:
就这样用来,你怕不是强迫症患者吧

网友:
设计的电压低吧,我买了十几个背夹充电宝主板,充一星期也充不满,量了一下,充电时电池端输出电压不到4.1V!

网友(2019-11-21):
就1%,不影响使用根本不用管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