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电脑可以正常关机,按开机没反应故障到底在哪里?

楼主(2019-09-12):
电源是讯景550w主板是微星B350 Gaming Pro

故障现象是 短接主板电源跳针不能开机,无供电
可以通过反复插拔或者反复切换电源上的开关按钮概率性的启动主板
主板启动后可以通过短接关机,可以在操作系统中关机
关机后重新短接开机跳针,无反应.继续插拔电源的220V电源线可以概率性开机
补充 清过bios (跳线短接和扣纽扣电池) 故障依旧
请问故障到底出在哪里呢?有经验的大佬支支招

补充内容 (2019-9-26 11:08):
查了查,XFX的XTR系列通病,据说是突然断电导致的故障,这批电源好像是振华代工的,买回来不到一周就凉了啧啧

网友:
电源问题。看我之前发过的2篇帖子吧 和你的毛病好像一样的。。。最终还是换了电源解决的,中途还买了新主板。。导致我现在多余了一张全新的华擎B365M PRO4出来 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A:
先吧电源拆下来,直接启动电源看看

网友B:
更换电源试一下,
主板开机电路 不良

以上两种都有可能是  灰尘引起的

网友C:
如果是老电脑,那电源问题可能性最大,换个好用的电源试试再说。

单位以前碰到的老电脑开机问题多数是这个电源换上就好。

网友D:
量电源的5VSB电压正常不,有可能是滤波电容老化,这种情况碰见过几次,都是更换电容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吧电源拆下来,直接启动电源看看

电源还能直接启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换电源试一下,
主板开机电路 不良

目前手里没有备用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老电脑,那电源问题可能性最大,换个好用的电源试试再说。

单位以前碰到的老电脑开机问题多数是这个 ...

新的电脑,电源是新的,板子用了一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量电源的5VSB电压正常不,有可能是滤波电容老化,这种情况碰见过几次,都是更换电容解决的 ...

电源是新买的电源

网友:
可以检查一下主板纽扣电池电压,我碰到过几次因为主板纽扣电池电压过低导致无法开机的故障。纽扣电池正常电压是3V以上,如果低于2.8V可以考虑换了。

网友:
估计还是电源的问题。过保了没有?没有的话去换一个电源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是新买的电源

新买的电源也可以不行的,特别是国产电源。
如果是国产电源, 问题来自电源的机会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还能直接启动吗?

可以的,短接绿、黑线。

网友E:
想起了老坛的一个笑话,安装了坛里推荐的XP系统,做单位培训教室电脑,一开始发现国庆小长假回来,单位电脑是开着的,明明记得走之前关空调关电脑,后来天天上班发现晚上关机后第二天是开着的,这是干啥?偷资料呀,换个资源重新装机就好了,呵呵,坛里也是鱼龙混杂。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起了老坛的一个笑话,安装了坛里推荐的XP系统,做单位培训教室电脑,一开始发现国庆小长假回来,单位电脑 ...

估计是设置了定时启动,然后就直接保存做系统,算是BUG吧。放假7天,关机不断电源?我们单位有规定周末和长假,必须切断电源。

网友:
刷bios 我遇到一块技嘉的主板就是这个毛病 后来刷bios后 好了

网友F(2020-12-29):
引用 网友E:
想起了老坛的一个笑话,安装了坛里推荐的XP系统,做单位培训教室电脑,一开始发现国庆小长假回来,单位电脑 ...

换个资源重新装机就好了

是电源不是资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资源重新装机就好了

是电源不是资源吧

没有打错哟,养成了个习惯,做单位培训,每次发点东西都会最后审核一遍,看看有没有白字有没有标点错误,有没有语气不通顺。换了个XP资源故障排除了,MSDN上的资源。原来是下的坛子里被下过料的含2345全家推广桶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