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哉怪哉,镍氢电池一冲就满的怪异现象

楼主(2019-09-12):
因工作、活动及家里设备所需,目前手上有2类电池,一个18650 ,一个就是5号镍氢(松下,enelong,能妍,都有),约40多个之前主力有4个充电器+几个便携冲
1、一个sony (镍氢专用)
2、一个能妍bc1000(镍氢专用)
3、一个能妍4s(锂,镍双用)
4、后来又买了个nitecore sc4 锂快充(锂,镍双用)
5、其他的一些便携锂电赚冲(例如米勒冲+充电宝双用等)

后来考虑到有那么多充电,实在占地方,且新的充电器已经有多型号电池冲,就将1,2送友人了

现在问题来了,冲锂电都没问题
但这一堆的镍氢,在3,4号充电器中,就表现很怪异,有些电池能正常充满,但有些就很不正常,或者冲不满
这些表现怪异的电池电压表量0.8~0.9v左右,当时一放入双用充电器,电压数字就会在几分钟内从0.9 一直飙升升到1.4左右,然后提示充满,松下,enelong,能妍都会发生

以前用sony,能妍bc1000冲没发现这个问题,只是有时电池电压可以放置时间太长,导致电压太低,识别为无效电池(此时需要用个3v直流,点下电池,让电池有些电压就能正常冲了)

难道都是这些双冲(电压检测芯片电路)的通病或者叫缺陷?
有人遇到过我这种情况???

网友A:
我认为锂,镍双用的冲电器不好,毕竟锂,镍电压不同,性能不同,最好还是用专用充电器各冲各的。放心些。锂,镍电池我也有好多,我都是用专职充电器充电。

网友B:
一充就满,一用就完,典型的电池内阻增大老化现象

网友:
一充就满就是报废了的意思,可以用充电器刷新一次,不过估计也不会有效果。
我家以前的电池放久了,就这样,而且发热严重,在优惠购买的百斯特电池也是,百斯特那个基本充两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就满。
电压1.41V左右,放电到1.1就不行了。只能用在声光玩具,电子琴一类的都玩不了一天就没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充就满,一用就完,典型的电池内阻增大老化现象

如果是一贯表现是这样,但是楼主的表述,显然是充电器更换就另外一付样子,与老化后任何充电器一贯表现是不一样的。

就跟两个医生,一个说你是死人一个说活的很好,这种差别一样。楼主只是不知道那个充电器在说瞎话。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充就满,一用就完,典型的电池内阻增大老化现象

我昨晚找人借了个镍氢充电器,冲回那些所谓“怪异”电池,早上慢冲了4个,刚测完放电及容量性能一切正常
看来又要再买回2个镍氢充电器了,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锂,镍双用的冲电器不好,毕竟锂,镍电压不同,性能不同,最好还是用专用充电器各冲各的。放心些。锂 ...

嗯,看来之前走了弯路

我昨晚找人借了个镍氢充电器,冲回那些所谓“怪异”电池,早上慢冲了4个,刚测完放电及容量性能一切正常
看来又要再买回2个镍氢充电器了,晕

我现在就是要验证下,是否有人用镍氢,锂电双冲充电器,也遇到我这种问题
如果是,基本可实锤这些多用充电器有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看来之前走了弯路

我昨晚找人借了个镍氢充电器,冲回那些所谓“怪异”电池,早上慢冲了4个,刚测完 ...

这两种电池电压不同,充放电特性不同,用那种几合一的充电器我从来就不放心,我不相信它对不同种电池能真的准确识别,我也没有买过这种几合一的充电器,不同的电池还是用相应的充电器放心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一贯表现是这样,但是楼主的表述,显然是充电器更换就另外一付样子,与老化后任何充电器一贯表现是 ...

嗯,昨天我借了友人的一个镍氢专用 和一个镍,锂双用,

镍氢专用充电器正常,2颗异常的都能冲满,且放电测试正常

而在测试镍,锂双用充电器中,测试3个怪异的镍氢,其中1个冲几分钟也是提示满了,做放电时,5分钟电机就没电力,然后将这个 放于自家的充电器,也是很快就提示满(这个颗粒是松下的)
随后放镍氢充电器,目前还在冲,按充电时间看(1个多小时了),目测应该会正常

另外2个却又能直接冲满,设备测试,放电正常

所以现在发现,凡是双用的冲,表现不但怪异,差异也有点大

网友:
先检测每一个电池内阻,标记好,然后分别测试,看看是不是内阻的原因。很大可能内阻原因

网友D:
充电电流太大,电池内阻变大都会造成一充就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充电电流太大,电池内阻变大都会造成一充就满

嗯,开始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我之前用能妍bc1000 ,默认起充是800mA,一直没问题
现在的双用冲,冲镍氢起始都是500mA,反而问题不断,

看来重新用回专用冲还是省不了了

网友:
太智能了有时也不好,它会有自己的想法
反而不如傻点的,老老实实的干活
尤其是电池用久了内阻会增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