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东成22-10,1201,威德姆12v无刷选哪个?

楼主(2019-09-12):
最近想买个锂电钻,轻巧好用的。
看了三款,分别是东成22-10,东成1201,威德姆12v无刷。
分别如下,
东成22-10,有刷电机,带主轴锁止,30分钟快充,32NM,1.0公斤(带电池),两电一充295元。

东成1201,8520电机,一个半小时慢充,35NM,不带主轴锁止,0.84公斤(带电池),两电一充230元

威德姆12v无刷,无刷电机,一小时充电,38NM,不带主轴锁止,0.88公斤(带电池),两电一充235元

拆机图

这三款你会选哪款?

网友A:
如果是家里用那个便宜选哪个。。

网友B:
这无刷电钻,屁股后面这么大空间,留着养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家里用那个便宜选哪个。。

其实差不了多少欸,威德姆和东成1201就差了10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无刷电钻,屁股后面这么大空间,留着养鱼吗。。。

屁股后面有一个控制板的电容,占用了一些地方,估计屁股后面的大空间是为了给电容腾地方

网友B:
引用 楼主:
屁股后面有一个控制板的电容,占用了一些地方,估计屁股后面的大空间是为了给电容腾地方 ...

说明设计差。。。不如上威克士130或者锐奇无刷,有刷的选择就更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说明设计差。。。不如上威克士130或者锐奇无刷,有刷的选择就更多了

一针见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设计差。。。不如上威克士130或者锐奇无刷,有刷的选择就更多了

那些都贵呀,这个才235块钱,威克士或者锐奇两电一充起码得400块钱往上了

网友C:
工具这种贵一点还是值得的 省心,即使坏了好歹能买到配件。单速别买 最好买带轴锁免匙夹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这种贵一点还是值得的 省心,即使坏了好歹能买到配件。单速别买 最好买带轴锁免匙夹头的。 ...

现在的锂电钻夹头基本都是手紧夹头免钥匙设计,这三款都是双速,我犹豫不决的地方在于,22-10带主轴锁和快充,但是重。1210和威德姆,不带主轴锁和快充,但是轻巧。
1201和威德姆0.8+千克的重量和17+cm的尺寸真的很让我心动,但是又因为不带主轴锁和快充而犹豫不决。。。

网友:
买带主轴锁止的。

网友:
加钱,威家有个无刷带冲击的,一电一充390。 够给力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的锂电钻夹头基本都是手紧夹头免钥匙设计,这三款都是双速,我犹豫不决的地方在于,22-10带主轴锁和 ...

最好是带主轴锁的 不带的虽然也是无匙夹头 但这种夹头真心很难拧紧 不好用。快充慢充看你工况吧 也别太纠结。虽然我是个无刷党 但这个威德姆没搜到啊 建议还是别考虑了 一旦坏了配件八成买不到。2210吧 或者加点钱上大牌无刷 目前大火的威克士130 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是带主轴锁的 不带的虽然也是无匙夹头 但这种夹头真心很难拧紧 不好用。快充慢充看你工况吧 也别太纠 ...

卖家叫“威德姆工厂店”,你搜一下,我准备下午去实体店试下2210的手感,不重就买了

网友D:
直接来个20V无刷带冲击的,然后再加个小电锤,锂电通电池就更好了,一般家用这两个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来个20V无刷带冲击的,然后再加个小电锤,锂电通电池就更好了,一般家用这两个就够了 ...

我是因为现在用的钻,21.6v,3公斤,太重了才想买个轻巧的,

网友E:
威德姆不咋地,看看以前网友的评论。问题多多,以前只要129的时候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E:
威德姆不咋地,看看以前网友的评论。问题多多,以前只要129的时候都有

那还是算了,放弃威德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些都贵呀,这个才235块钱,威克士或者锐奇两电一充起码得400块钱往上了 ...

关键是电池耐不耐用?没多久换一次电池,换几次总价就一样了,更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键是电池耐不耐用?没多久换一次电池,换几次总价就一样了,更麻烦。 ...

东成的电池还是挺耐用的,威德姆没用过,上面坛友说问题多多,那就不考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