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号称“待机功耗小于150 μA”的充电宝

楼主(2019-09-12):
最近买一个血压计,可以使用USB供电,附送一个充电宝。(可以用干电池或USB电源供电。)这个血压计需要的电流小,用其他充电宝都无法完成一次测血压过程。

直接拆开看看:

非常简单的电路。
管理集成:IP5403

电路特点:
来自至为芯科技IP5403 ,1A 充电1A 放电高集成度移动电源SOC
一,简介:
IP5403 是一款集成升压转换器、锂电池充电管理、电池电量指示的多功能电源管理SOC,为移动电源提供完整的电源解决方案。
IP5403 的高集成度与丰富功能,使其在应用时仅需极少的外围器件,并有效减小整体方案的尺寸,降低BOM 成本。
IP5403 只需一个电感实现充放电功能。可以支持低成本电感和电容。
IP5403 的同步升压系统提供1A 输出电流,转换效率高至90%。轻载时,自动关闭LED 电量指示灯并维持5V 电压输出进入休眠,静态电流降至150uA 以下。
IP5403 采用线性1A 的电流给电芯充电。内置IC 内部温度和输入电压检测智能调节充电电流。
IP5403 支持4 ,2,1 颗 LED 电量显示和照明功能。
IP5403 采用ESOP8 封装。
二,特性:
1,同步开关放电
1A 同步升压放电
升压效率高达90%
2,充电
1A 线性充电
自动调节充电电流,匹配适配器输出能力
支持4.20V、4.35V 电池
3,电量显示
支持4 / 2 / 1 颗LED 电量显示
支持4 灯型号:IP5403
支持2 / 1 灯型号:IP5403_2D1D
4,功能丰富
内置照明灯驱动
自动检测手机插入和拔出
5,低功耗
输出固定常开5V
待机功耗小于150 μA
6,BOM 极简
功率MOS 内置,单电感实现充放电
7,多重保护、高可靠性
输出过流、过压、过放、短路保护
输入过压、过充保护
整机过温保护
ESD 4KV,瞬间耐压11V
三,应用:

移动电源/充电宝
手机、平板电脑等便携式设备

网上介绍:https://tieba.baidu.com/p/5968527021?red_tag=2725681442

这个IP5403,应该很适合需要维持小电流输出的场合。

网友A:
很普通的香水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普通的香水板啊

的确很普通,但是合用就好。
主要是那个集成IP5403。

网友:
没有保护板

网友:
廉价货你还指望带保护板

网友B:
我去,这个也太廉价版了,锂保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去,这个也太廉价版了,锂保都不用

赠送品,合用就好。
没有过充过放的现象,用得差不多了,血压计自己就说电压不够,这个时候其实充电宝还有电。

网友C:
电流与功耗没有关系,还要看电压高低。“待机功耗”改成“待机电流”更恰当。。。。。。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流与功耗没有关系,还要看电压高低。“待机功耗”改成“待机电流”更恰当。。。。。。 ...

对。
我只是照抄该公司的说明。

网友:
这充电宝不错,还可以当18650充电器。

网友D:
我以前在供应那,本来一千多片起批,谈好后取样过几十片ETA9635迷你一体板,小电流用不用担心断开输出,不需要假负载等。楼主的芯片后来变成了英集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以前在供应那,本来一千多片起批,谈好后取样过几十片ETA9635迷你一体板,小电流用不用担心断开输出,不 ...

初看到新片开头就以为是英集芯的。都是IP开头的